分体设备的气管和蛇皮管凌乱。请问怎样让其整齐?有没有更整齐的方式?

楼主(2020-01-09):
分体设备为了留调整余量,配管配线不可以采用硬连接,往往用软连接,如气管、蛇皮管。但是软连接凌乱。请问怎样让其整齐?或者是否还有一种更整齐的方式?

网友:
跟电气一样,软管尽量位置集中,用线槽?线槽可以根据现场调整长短啊~

网友:
我感觉弹簧多芯线和弹簧气管会好一些,感觉高端一点

网友:
如果需要调节移动的距离短的话,线槽就可以。
如果需要移动的距离较长,而且后期还会多次移动位置的话,可以考虑采用线缆拖链和滑架等。

滑架

滑架

拖链

拖链

网友:
就这简单的事,都能提到论坛上!

网友:
参观一下

网友:
线头 管头对应贴标签,用较粗的管或者线槽束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