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

楼主(2020-01-10):
调速电机+接触器+继电器+传感器,能控制调速电机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主要看转速和元器件的响应时间吧。U型光电同速度实测重复精度在0.05左右。

网友:
电机的精度生产制造出来就已经定型了,不是你想控制就控制的,
你的意思是通过这套组合,控制一个物体的运动精度吧?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求多少了,可以加一个调速器,类似精研的sk那种,可以设置参数

楼主:
运行1m的距离,可否控制±5mm

网友:
这个精度只能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