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阀连接器

楼主(2020-01-10):
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头部是M12的快插电缆(三芯或者五芯,不用接线了,螺纹一拧就行,还有防错孔),那么导致气阀也要有这样的接口。结果找了MURR的转接头,结果发现接口完全不对。后来找了菲尼克斯的,发现也不对。不知道坛友有用过或者可以提供这样的阀转换接头。气阀是亚德客的。

网友:
就是标准的B型电磁阀连接器,DIN43650标准的。

网友(点评):
大侠一针见血,DIN43650B,就是这个尺寸。

网友:
Murr的是电气插头,Airtac的是电磁阀插头。
顺便问一句,买得起Murr的插头,电磁阀用Airtac会不会太低端了些?多少用个SMC、Festo的也好啊!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工装,要和设备连,无奈之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