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设计过程,公差标注过程中,是否采用修正符号!

楼主(2020-01-10):
在产品设计,或者检具设计过程中,经常有基准面标注,形位公差标注,对于修正符号的使用,有没有具体的标准。请教各位大佬,以前在设计的过程中,基本很少标注修正符号。

网友:
我们也是最大及最小实体、包容要求之类用的多点。焊接那个是常用的。其余没用过

网友:
最大/小实体和全周,其他没用过

网友A:
你这是ASME标准的;国标没有I 没有U没有CR;不是CF,是CZ。公差,绝大多数人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ASME标准的;国标没有I 没有U没有CR;不是CF,是CZ。公差,绝大多数人都不懂。

对的,我知道是ASME。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在标注M,L,是在什么情况下标注的,设计的时候感觉没有基准一样,很少使用这些实体材料修正符号。

网友B(2020-05-14):
同绵阳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绵阳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liu252775955

网友:
引用 楼主:
liu252775955

加好友了哈。最近比较忙,空了再找你哈

网友(2020-08-05):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知道是ASME。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在标注M,L,是在什么情况下标注的,设计的时候感觉没有基准一样, ...

可以了解一下GDT标注,简单的说是降低了零件公差精度要求,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通过放宽零件公差来提供零件合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