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配合工件镀硬铬影响配合吗?

楼主(2020-01-10):
(无正文)

网友:
工程机械上,销轴孔一般是铜套或钢套,销轴一般是镀硬铬的钢轴……

所以,我还是没明白楼主想问啥。

网友:
看配合类型和镀铬层厚度。1.承受冲击载荷的,铬层会掉   2.过盈配合的装配时,铬层会掉   3.铬层浅,会掉

网友:
镀硬铬厚道大约1道1丝,看你自己的应用了,你可以要求镀后尺寸。

网友:
硬硌是个范围,如果你精度要求高要与厂家协商层厚; 如果你不说厂家一般会给0.020左右;

网友:
镀完加工,以前有一个φ20g6的件,达克罗处理,就是镀金属,总达不到尺寸要求,最后都是镀回来再加工一下

网友(点评):
再加工一次。。。。。。。达克罗就是让表面致密无孔,你这一加工,表面的微孔又出来了哟

网友:
销轴孔一般是铜套或钢套,销轴一般是镀硬铬的钢轴……

网友:
当然会影响,影响比较大

网友:
楼主要先弄清楚镀硬铬的目的是什么,正常镀硬铬面不做配合面使用,一般为了防腐与耐磨;若是轴与孔的位置,大多采用一硬一软的配合方式即用合金铜、球铁、复合材料类等,而非用镀铬这种方式。这是个人观点,因为是做重工冶金装备,可能行业不同做法不同,欢迎交流

网友:
这个得看你要什么等级的配合了

网友:
应该影响!配合面为什么要镀硬铬?镀层有厚度的,肯定影响配合。

网友:
镀硬铬可以作配合面使用,就是要二次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