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设计助手 显示自动过滤行

楼主(2020-01-10):
inventor 设计助手 显示自动过滤行,【Design Assistant】 -【显示自动过滤行】,这个有什么功能怎么使用谁知道吗?——另发现,只要在这个红色箭头的位置,右键点击超过2次,100%闪退,又一个BUG?

楼主:
追问这个,是希望这个设计助手能像在excel里面一样,有单元格过滤显示的功能。

网友A:
建议直接在 inventor  excel 功能里 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在 inventor  excel 功能里 编辑,

@零分贝大卫 您好,请问在Inventor Design Assistant 2015 设计助手中可以用excel吗?我是想设计重用,在之前的项目上进行批量复制和改名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分贝大卫 您好,请问在Inventor Design Assistant 2015 设计助手中可以用excel吗?我是想 ...

你说的设计助手 可以截图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设计助手 可以截图一下吗?

桌面图标和软件打开界面如下——

网友A:
http://www.fomter.com/share/view/2223/
 这个真的是 神器

网友:
这个真的是 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omter.com/share/view/2223/
这个真的是 神器

是啊,这个设计助手很有用的。
请教一下,在哪里可以设置 工程视图默认关联,即默认勾选 “关联”,——

楼主:
我勾选好了,并另存为模板文件,再用这个模板来出工程图,但还是没有默认勾选。在【应用程序选项】中,我也勾选了【允许从工程图修改零件】,但都不起作用。

网友(2020-04-08):
我呢,从来没有过在工程图中编辑尺寸或修改零件的念头。。。

不知道这两条选项,除了添乱,还能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