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0-01-10):
输出轴转速7-10的情况下,要保证扭矩大于50NM, 要求体积尽量小,最好长度只有100-150上下的,市面上有这样的电机吗。

楼主:
我看了一下常规的减速电机, 加减速箱一般长度都300多了。 大神们知不知道小体积 大扭矩的电机

网友:
考虑蜗轮蜗杆吧

网友:
电机配谐波减速器

网友A:
没有,加上减速机吧!

楼主:
谐波减速器也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上减速机吧!

减速机肯定是要加的 但是安装环境受限, 需要配起来体积尽量小。市面上一般的配套起来能达到要求的都大了  难搞哦

网友B:
DD马达配谐波减速机,标配,我们以前做机器人这么用过,就是价格太高了,现在估计也得2万以上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马达配谐波减速机,标配,我们以前做机器人这么用过,就是价格太高了,现在估计也得2万以上一套

你们的DD马达哪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谐波减速器也太贵了

比以前便宜多了。3年前公司买了个新松的关节,2万块,上个月买了个国产小厂的谐波配电机,4000多,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DD马达哪里买的

我们买的安川的,你可以看看横河的,雅科贝思的,都是大品牌,谐波我们用的哈姆尼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以前便宜多了。3年前公司买了个新松的关节,2万块,上个月买了个国产小厂的谐波配电机,4000多,便宜多 ...

你们配的什么电机啊,加谐波减速机体积大概有多大,长宽

网友D:
这款DD直接用就可以,扭矩50N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配的什么电机啊,加谐波减速机体积大概有多大,长宽

直径53  总长110
DD马达  0.96NM  配的50的谐波  输出50NM不到    可以选配更大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DD直接用就可以,扭矩50NM

这个体积太大了 主要直径太大,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53  总长110
DD马达  0.96NM  配的50的谐波  输出50NM不到    可以选配更大减速比

这个直径加长度不错, 一套只要4000? 方便问哪里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径加长度不错, 一套只要4000? 方便问哪里买的吗

杭州翼志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一套4000多  5000不到。

网友:
永磁无刷电机能输出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