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来,了解RV行星减速机的更欢迎。解决疑难杂症

楼主(2020-01-10):
现在这个几组图为RV行星减速机。是机械手关节处旋转用的。目前误拆之后很难装上去,即使装上去装齿轮的和外部相对孔位偏心,要不然就是反面带有滚珠卡座的位置装不上,内有两个摆线针轮盘,求教各路大神,这个东西正确安装方式。网上说的两个摆线盘放置位置都试过,效果并不理想。

网友A:
兄台厉害,我当时拆下减速机就没敢再拆了,虽然好奇,但是风险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厉害,我当时拆下减速机就没敢再拆了,虽然好奇,但是风险巨大

深深后悔不已,这玩意比其他减速机要恶心多了。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问问厂家可以返厂维修一下不,国内秦川做的还可以,不知道你这个是谁家的

楼主:
PS:这个减速机的摆线针轮盘和凸轮偏心轴都被拆下来了。现在是重新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深深后悔不已,这玩意比其他减速机要恶心多了。

欢颜的。问题是他们公司售后说公司已经放假了。

网友B:
先把一对摆线轮放重合了标记一个齿,这个齿相错180°放置安装,放进去的同时要把两个曲轴都要对正孔位。原理是这么装的,但是我也没真正装过,只能加油鼓劲了

网友C:
百度,摆线针轮减速机组装演示动画,参考下

网友:
摆线轮有方向的,曲轴上的花键和外边小齿轮上的花键也是有位置关系的,方向要搞对才能装上

网友D:
就你这安装环境也不行的,要在无尘环境下拆装才行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E:
无语,高精度的减速机组装完了需要测量积累误差的,也就是说有组装失败率的。到生成减速机的工厂听他们销售经理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语,高精度的减速机组装完了需要测量积累误差的,也就是说有组装失败率的。到生成减速机的工厂听他们销售 ...

那不是歇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一对摆线轮放重合了标记一个齿,这个齿相错180°放置安装,放进去的同时要把两个曲轴都要对正孔位。原 ...

试过。网上的方式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摆线针轮减速机组装演示动画,参考下

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安装环境也不行的,要在无尘环境下拆装才行

表示,这个东西我试过多种装法。能装上,但是到装齿轮的轴位同心不好。这个减速机主要安装还是摆线针轮盘和凸轮轴,所以 还是想知道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歇菜了吗?

恭喜

网友:
实在不行 等节后厂家师傅来教一遍。

网友(2024-10-31):
理论容易,实际操作难,实际工程还是需要多多积累经验的

网友:
拆时没看明白就动手,难办了

网友(2025-05-13):
咋没外形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