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零件图号

楼主(2020-01-10):
有没有做龙门铣和龙门加工中心的同行,介绍下图纸的图号怎么编排呢?

网友:
按部件编写好一些。

楼主:
我是准备分床身,工作台,立柱,拖板及滑枕部分,但是具体怎么编码不是很清楚,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厂的编码规则参考下

网友:
这种是不是有内部编码和外部编码之分啊。你外发的图纸应该不能让加工商看懂你的零件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8-10位的编码都行,一个结构选择一个数字

网友:
这个最好是设定编码,不要自己乱编,否则后续会出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