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注塑材料

楼主(2020-01-10):
耐180-200°高温高温下无味道

防火
产品表面摩擦力小

网友A:
(改性)ABS防火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性)ABS防火料

多谢,试试看,这种市面上常见嘛?

网友(点评):
家电,办公设备,医用电子设备上都很常见

网友B:
泡沫玻璃是否可以?这也是一类防火材料。

网友C:
MC901尼龙也是可以防明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玻璃是否可以?这也是一类防火材料。

感谢回复,这个材料我查了一下是不能注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901尼龙也是可以防明火的。

感谢回复,如果能再180°-200°环境下使用的话就很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材料我查了一下是不能注塑吧?

泡沫玻璃应该不能注塑,它属于硅酸盐材质类。

楼主:
还是需要可以注塑的,温度降到160°,求大神帮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