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受力(图)

楼主(2020-01-10):
如图所示,均为深沟球轴承;
1.轴承A和A’受的径向力是否相等?
2.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轴承A的寿命,延长旋转轴的长度。

网友:
1.径向力不相等;不过差别不太大。
2.没有必要延长长度,若觉的A寿命有问题,换个轴承即可。

网友:
咋没大神来分析分析啊。我觉得径向力是一样的啊。这种结构不是为了平衡掉A受的轴向力吗?还有这个最合适的间距应该要根据轴的尺寸和材料计算的吧。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
肯定不相等啊,A端受力肯定大,像减速箱安装皮带轮的那端受力大,都是用的承载力强的滚柱轴承。

网友(点评):
我咋感觉你跑偏了。

网友:
不一样大,加长轴对A的受力没有影响,只对轴承B的受力有影响

网友A:
做设计工作最忌讳“觉得”、“”“差不多”字眼。这是简单的悬臂梁受力,画个剪力图分析一下就是了。

网友(点评):
点睛之笔

网友(点评):
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算,所以说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设计工作最忌讳“觉得”、“”“差不多”字眼。这是简单的悬臂梁受力,画个剪力图分析一下就是了。

完美的回答

网友:
A受力肯定比B大,计算一下受力再选轴承

网友:
把两个图按每根轴受两个轴承的支反力,重力和F力以及弯矩方程,列式计算下。

网友:
先根据M=0,算出Fby, 然后F(y)=0得出Fay.

网友:
一般延长轴不仅仅只是延长了轴本身,还有其他配合的一对东西。所以没有必要啊

网友:
先说结论,如果忽略轴长度对重量的影响,则轴承A'的受力更大。
是否需要把轴加长,需要考虑轴承动载荷,静载荷以及使用寿命是否满足要求。如没有超标,不需要加长。
分析过程,首先认为深沟球轴承仅提供力,而不提供力矩,因为容易想到,将轴插入单个轴承中时,仍有一定的晃动量。由此认为轴承支点不提供扭矩。
根据平衡方程,以轴承A处为回转中心,可得到合力等于零还有和力矩等于零两个方程。
Fa*La+Fb*Lb+F*L=0
Fa+Fb+F=0

补充内容 (2020-1-13 21:54):
到了下班时间就没有完成,不过应该已经把意思表达明白了,倒也无需多言。
有一种重回大学物理课堂的感觉,哈哈。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 大老粗都会用另一个极端的思考法,假想这个轴无限长,那么有没有轴承B就不那么重要了,所有的力都被轴承A承受了。所以,两个轴承距离短一些,会有一部分力分担到后轴承B上。

网友:
没时间算,定性的说一下结论,轴短了之后轴承A和B的受力都会变大,方向相反,轴长了受力相对减小。
利用杠杆原理,A的受力是F+F/A两侧轴伸长度的比值,B的受力是F/A两侧轴伸的长度比值。但是不能无限长,综合考虑一个合理的量。

网友:
力偶平衡
承载能力而已,圆柱轴承比普通深沟球轴承好

网友:
知道为啥电机轴承总是输出端坏得多?再看看你这个结构。。。建议A端滚柱,B端深球沟,而且最好A端大于B端一个型号,如此加上轴同心度好的话,可保长期使用不坏!

网友:
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
反映出了论坛里搞机械的普遍学历不高的情况下,行业不吸引人才啊。

楼主:
首楼不能修改了。
我们用手提的拉力f。
如果这么看的话,f还会等于f ' 吗?(F远大于轴的自重,当初把图立起来好了!)

网友:
自己计算一遍,才最清楚

网友:
材料力学没学过?是科班出身的吗

网友:
不相等,A大B小,并且受力方向也不一样,FA=FB+F,FB按杠杆原理与F成比例关系

网友:
两轴承跨距短的A'受力比跨距长的A受力大,这是非常简单的力学问题。
所以在结构和成本接受的情况下,尽量使用较大的轴承跨距,可以使A端轴承受力更好,寿命更长。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轴径相同,F力作用点到轴承A和A’的距离相等,那么A比A‘稍微大一点,大的部分应该是轴的自重。
轴承的受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轴重,一个是F形成的力矩。这里F的力矩相等,轴重有区别,所以得出上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