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质量覆盖

楼主(2020-01-10):
我把质量覆盖后,质量属性里会实时更新,但是配置特定里面质量显示为0,麻烦高手帮我解答下。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A:
质量覆盖是什么意思?修改密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覆盖是什么意思?修改密度吗?

忘记上传图片了

网友B:
楼主是要称重机构的重量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称重机构的重量把?

软件上测量重量没问题,就是PDM上抓取的是配置特定里的信息,现在配置特定是0,

网友(2022-06-17):
LZ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最近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研究了一下帮助文档和API文件,有个思路可以尝试一下。
用VBA或其它二次开发形式,写入覆盖质量后,再获取此质量,将此质量写入属性,覆盖掉系统自动获取的质量(因为此时质量为0)
ReturnBool = MyMassProp.SetOverrideMassValue(100, swThisConfiguration, Nothing)
RetVal = MyMassProp.M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