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钢板规格表

楼主(2020-01-10):
有没有同学知道什么软件查钢板钢管之类柜个比较好用的软件呀。每次想找个规格在网上吧啦半天

网友A:
规格表要找供应商要吧,现在规格太多了。就算你查到有,你的供应商不一定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表要找供应商要吧,现在规格太多了。就算你查到有,你的供应商不一定有货。

没有普遍都有的规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普遍都有的规格吗

这个应该有国标吧。查下应该能查到。但是就算国标里有你供应商也不一定有。

网友:
找相应的国家标准,打印或者手抄,放在手边,随用随翻。

网友:
这种现成的没有,很多都是收费的,其实查机械设计手册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