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0-01-10):
图示是钢丝绳熔断机的送料机构,假设我的钢丝绳直径为1.6mm,请问怎么计算电机功率

网友A:
把滚轮搓动钢丝绳向前运行的摩擦力计算出来,这个力乘以滚轮的半径就是电机轴上需要的扭矩。钢丝绳的线速度知道,折算到滚轮的转速,在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速。最后根据公式P=T*n/9559计算电机轴上输出的功率。

网友:
对伺服电机选型来说,功率几乎没有意义。分别计算扭矩、转速、转动惯量,全部都要满足。选出电机后功率是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滚轮搓动钢丝绳向前运行的摩擦力计算出来,这个力乘以滚轮的半径就是电机轴上需要的扭矩。钢丝绳的线速度 ...

求教大神,这个摩擦力怎么计算

网友:
这种工况1千瓦功率电机足够了,减速机配1比15的,这样速度不会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