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小车跑偏问题,求教,可有偿

楼主(2020-01-10):
设计一个管道攀爬小车,圆周方向旋转,磁力吸附
以前设计的是直径273mm的管子,跑一圈略有跑偏,肉眼可见那种,但是在理论可接受范围内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客户需要在直径400mm(周长1米2+)和800mm(周长2米4+)的管子上跑,这个偏差接受不了,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产品或者什么机械结构可以消除这个跑偏量,使小车走直线,偏差1mm以内
小车其实就是一个电机齿轮传动带俩轴,4个磁轮跑
为了描述清楚,特地找个图片,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就是磁力管道切割机,他的产品精度是在0.5mm以内,但是经他们技术人员讲解得知,也是需要管道平顺才可以保证精度,600mm的情况下原话“我们多一张纸的厚度就偏2到3mm

另,确保方案可行的前提下,定有报酬

网友A:
会不会是车轮在轮轴上的安装间隙过大?轮子方向偏了,肯定跑偏。

网友B:
小车两边挂载切割枪头或气管偏重也会跑偏。

网友C:
这种设备有现成的,专门对付不平整的表面的。

网友D:
呵呵,真能给银子?  别就给个千把元, 没劲。。。

弹簧+循迹车:

用长度合适的密绕弹簧。 怎么做?呵呵,想知道再来问。

然后把它在要切的管子外装上, 保证弹簧圈略紧套在管子外。

把小车放上去, 利用弹簧圈作为寻迹路径(光学,磁感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车轮在轮轴上的安装间隙过大?轮子方向偏了,肯定跑偏。

感谢老师回答,我觉得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那么大,影响大的是无缝管外壁的平整度,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两边挂载切割枪头或气管偏重也会跑偏。

感谢老师回答,我的小车只是方式和图片类似,实际上我是没有枪头纸类的连接的,而且这个磁轮的吸力住够大,线类配件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有现成的,专门对付不平整的表面的。

感谢老师回答,希望您能再给学生讲解一下,或者加Q3273841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真能给银子?  别就给个千把元, 没劲。。。

弹簧+循迹车:

感谢老师回答,其实我真也就合计给个千把元的犒劳一下,太多的话学生也囊中羞涩,见笑了
另讨论一下您的方案,图片中供参考的小车,他是有一种带轨道的版本的,我手头有一份产品也是带轨道的,不同的是我记得图片中那种的轨道好像滚轮还是摩擦轮来着,有些忘了,但是我手头的是齿条形式,而且最近想改成摩擦轮形式的,其实我觉得这种纯机械结构上能比磁感光学检测那种更实惠一点。
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不用轨道,因为客户不让用,我们销售跟人吹牛逼答应不用了

网友E:
管外壁都不平整,您这也只能考虑外部导正或者有自身的运动控制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答,其实我真也就合计给个千把元的犒劳一下,太多的话学生也囊中羞涩,见笑了
另讨论一下您的 ...

如果不引入反馈,你还是得用导轨。。。

网友F:
磁轮公差是多少?光洁度是多少?前几天有个探讨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光洁度的帖子。还有能否设计一个高速档,先让小车划线一圈,看圈线封闭情况然后对小车的行走方向进行调整,工件越大这种偏离越大,有句话:失之毫厘,误之千里。还有就是小车的轮距和跨距如果能变化,随管径增大而变大,也能小这种误差。小车的行走的这个面如果和管子的轴面有一点点不垂直,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先从理论上没有问题了,然后再设计。

同样A跨距的小车在左、右两个管件上行走,闭合误差右边管径小的误差一定小。如果小车跨距增大到B,左边管径大的这个误差就能减小。

网友G:
人家厂的技术员讲得很到位,差一张纸厚,就差3毫米了,你还想沿用此方案吗

网友:
不能用轨道约束,那只有使用距离探测了。就是把切枪布置在车头,在车身上前后布两个探头测量与已切割槽的距离。通过保证两探头测量距离相等的约束信号来保证小车一个圆周后切割线可以成一个面。但是还是不能保证切割线成的圆心垂直轴与被切管的轴心重合。其实最好的就是预先在管子上布一个环圈做参考

网友:
不能用轨道,要走大径圆管切割,圆管平面度又不可控。采用外部信号反馈,比如在圆管上用双向激光打出一个切割环。在小车上安装检测反馈信号,去控制小车行走的左右轮子,但因为切割时会产生非常大的干扰。不是那么好做。。。。。管道切割焊接,环境比较恶劣,操作的工人也比较粗犷,精细的工具不合适。还是采用便安装的铁皮带孔的轨道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外壁都不平整,您这也只能考虑外部导正或者有自身的运动控制了啊

对对,就是合计内部咋给导正呢,外部让销售给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引入反馈,你还是得用导轨。。。

咱们又唠回去了啊,用导轨这活就黄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轮公差是多少?光洁度是多少?前几天有个探讨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光洁度的帖子。还有能否设计一个高速档, ...

感谢老师解答,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得研究一下1.高速挡走一圈是不是就是跑一遍轨迹,如果这个轨迹不是线性的,那我还得加一轴,就多了一套伺服,问题是这个轨迹还真不是线性的。

2.基于您“先从理论上没有问题了,然后再设计”这句话,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我把车想象成趋于无限完美,但是管道我保证不了,所以光从工艺角度来说,理论上的误差没法研究
3.您说的增大跨距,这个我的想法是是不是相当于把圆周的一部分用“车体”的刚性来替代了,“车体”的这一段跨距,想偏都偏不了,但是为了便于安装使用,我尽可能的缩小尺寸了,连电机都多花了好几千,买的maxon电机,就是想小一点。。。

4.老师好,我是新来的,我的名字叫“杠精”。。。

网友(点评):
maxon电机里的齿轮, 我们设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厂的技术员讲得很到位,差一张纸厚,就差3毫米了,你还想沿用此方案吗

老师好,其实我想能不能有那么一套传说中的机构,可以吸纳我的这个偏差,或者通过电气之类检测反馈达到这个效果,因为这个总体方案是最轻便(省钱),简单实用(好加工)的,

网友(点评):
追问LZ一句:轮径公差是几级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解答,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得研究一下1.高速挡走一圈是不是就是跑一遍轨迹,如果这个轨迹不是线性 ...

1,高速的意思是“换挡”,将小车放上以后,空跑一周,如有偏差可根据偏差调整使轨迹闭合。然后再按工艺速度干活。
2,理论上不能的东西就不能设计,你的设计和有轨道的比,有轨道(无论软的或是硬的)割出来的不一定是正园,可能是椭圆或是空间曲线,但是它们都是闭合的,LZ的设计割开线不闭合的可能性是必然的。
3,这是个常识问题,四个轮的东西和工件贴合随工件曲率不同最佳轮距应不同,如果轮距不变,安装位置的正确使用,随工件曲率半径的增大难度越大,偏差越大。比如半径无限大,小车方向就太随意了。
4,还有都是准备晋升“将军”级别了,不该算新人啦,应该学点东西了吧。

网友(点评):
追问LZ一句咋窜楼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好,其实我想能不能有那么一套传说中的机构,可以吸纳我的这个偏差,或者通过电气之类检测反馈达到这 ...

你和销售连钢管的表面质量都不确定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定出必须达到的要求来,有点无厘头.
不要绝对断掉导轨的路,加装个导向也就一两分钟的事,简单实用.也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高速的意思是“换挡”,将小车放上以后,空跑一周,如有偏差可根据偏差调整使轨迹闭合。然后再按工艺 ...

让老师见笑了
1的问题我觉得我可能好像理解对了哈,为了跑空间闭合曲线,我在管道轴向得多加一轴
2的问题我是新到这个单位的,之前做的不是这个,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这个单子是在我来之前人家就承诺好的,所以这个我只能上这里请教请教,在我看来管道外壁精度保证不了,我车再精偏差也有限,所以想考虑从结构或者电气上自动校准找找突破口。
3的问题我理解您的意思,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吧
4 的问题,,,我本来就是小白,记得之前充过钱,所以我是充钱充的快到将军了
  承蒙您抬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和销售连钢管的表面质量都不确定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定出必须达到的要求来,有点无厘头.
不要绝对断掉 ...

表明质量的确不确定,我是新来这个公司的,上来给我甩这么个活,我申请过导轨,有导轨的话我有很多种方式,怎么玩都行,但是这个活明说了就不让用导轨,406和813的管径还要通用,其实我做的这个还有一大堆“链条”的,因为我是新来的,跟我介绍的时候说跑偏是因为“链条”精度不够,让我否决了,火车头要是不偏链条偏了能咋的,所以我只是想从火车头上想想办法,想从新机构或者新的校准方式上找找突破口,感谢您指教

网友:
需要切割下来的部分不知道有多长,假如不太长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方案。

网友:
几个轮子安装后不可能完全一样(轮子阻力、轮子的大小),前后轮子轴也不可能完全平行,同时钢管实际也不是理想的光滑圆柱,所以偏是很正常的
1、最简单是有轨道限位
2、不用轨道就必须要有反馈,如果是类似焊接的可以考虑用焊缝作为基准,进行视觉识别

网友H:
1、小车的重心应该不在小车的结构中心,运行过程中受向下的偏心力导致小车越走越歪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小车的重心应该不在小车的结构中心,运行过程中受向下的偏心力导致小车越走越歪

2、永磁铁的轮子容易吸附铁屑等杂物,会导致轮子外形不圆,也会导致越走越斜

网友:
风电塔筒焊接设备 现在外面有很过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轮公差是多少?光洁度是多少?前几天有个探讨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光洁度的帖子。还有能否设计一个高速档, ...

赞同老师的说法,轮子同样的偏转位移,跨度愈大的偏角越小。

网友(点评):
共同研讨

网友:
我有几套方案,希望能给楼主开阔一丝丝思路!

一,弄一二手大卧车,卡盘装夹,中心架支撑,用你的小车吸在刀架上,就相当于把车刀切断,换成你的火焰,等离子
二,侧向定位轮,在小车侧面加个简单胎具,同样以两个磁轮吸在工件切断端面,或其他位置端定位,用其他端,还要做辅具,辅具要有调整小车与侧向定位轮距离,和可调整平行于切断面功能
三,轨道套,多大圆做多大套,如切六百圆,做个620圆的硬轨道套,先车沉台,沉台端面配合你的工件端面是轴向定位,,,硬轨道就是切出来的600的环槽,下面做支撑,可滑动便于连续切断
四,借于一,以三个磁轮吸住圆通一端,就是固定他一端,使其无法轴向运动,底下按轮子,按一定速度转动,切完一周,小车以轴向运动,一个切断距离,
还有很多简易机构,比如比小车好,但无非是轴向的自由度,必须做到两个都固定,而且两个工件最好不要接触,要通过一个更平整,精确的机构,我困了,睡了

网友:
发完帖子没了

网友:
这种结构基本上被淘汰了,十年前好多厂家买了,我们用了一次就扔了。按国家标准17395,管子的壁厚和椭圆度大的让你怀疑国产的管子根本不能用。273的管子标准允许的椭圆度达到2-3mm

网友:
俺有个想法,让小车沿着管口平面进行定位循迹行走。这样,在架管切割前只要保证管道端面的平整即可保持后续的切割端面都平整。这个方案有个要求,就是第一次切割时管子端面要平整。不过一般无缝管或者焊管的管端面平整度基本上不会有超过0.5mm的误差,你看是否可行。
画了个示意图,但不知道如何发上来……

网友:
1、将小车改为双电机双边驱动,在管子上用橡塑磁吸条沾一圈,小车延磁环运行,通过霍尔传感器感应磁环位置,控制双边驱动电机修正方向。
2、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管旋转支架驱动管自转,割枪固定即可。

网友:
我建议可以考虑在装置上加一个陀螺仪和传感器,也许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