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颜色

楼主(2020-01-10):
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颜色怎么改变?为啥点击线型一直不显示状态出来

网友A:
图层属性 设定图层属性(颜色、厚度、以及样式),将实体移到图层中,然后为新的实体选择一图层。

线色。从调色板中选取一种颜色以覆盖默认设定,或选择默认。您可在选项 、颜色、颜色方案设置中为工程图和尺寸设定默认颜色。您可使用颜色显示模式工具(以下)在指定的颜色和系统默认颜色之间切换。

网友B:
先看你的尺寸是哪个图层的,然后在工程图中点击鼠标右键,点击更改图层,点击图层属性,修改对应图层的颜色。然后将工程图模板中将绘图标准中的尺寸里的每一项设置为指定的图层,这样每次出工程图颜色都统一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的尺寸是哪个图层的,然后在工程图中点击鼠标右键,点击更改图层,点击图层属性,修改对应图层的颜色 ...

搞好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层属性 设定图层属性(颜色、厚度、以及样式),将实体移到图层中,然后为新的实体选择一图层。

线 ...

好详细,搞好了,谢谢大佬

网友:
属性里面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