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压力下,板长宽为700X700自制油压机钢板厚度怎么计算

楼主(2020-01-11):
(图片)

网友:
能不能把集中力忽略估计成分布力?这样做计算误差肯定很大,不过可以按压力容器计算壁厚的方法计算。这个只能作为最初壁厚选择的参考。

网友:
功能件部分做C型结构,压力由C型柱承担。700*700钢板只需要考虑安装到钢板上的物件的重量就行。

网友(点评):
板上是压机

网友:
受压力部分的板40厚。

网友:
认真看奇谈怪论

网友:
可以参考森托标准四立柱压机设计  森托的5T   10T   20T  30T  都有样机

网友:
森托压机

网友:
要刚度好那能厚点最好 ,只要强度看你这情况是螺纹连接,按螺纹强度计算呗

网友:
有限元分析一下,安全系数屈服强度

网友:
不好算,用软件模拟分析最直观。

网友:
加强筋-局部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