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以下结构的名称

楼主(2020-01-11):
1.如果用齿轮做直线运动,一般来说就只有一边是带齿的?另一边是不是只做一个凹槽就可以了?
2.像②这个图,这个能改变自身直径的工件(随着嵌进去不同管径的物体)应该叫什么名字?

网友A:
三爪卡盘就是图2的原理。

网友:
图2不能加紧,只能叫圆柱自动定心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爪卡盘就是图2的原理。

3爪卡盘是螺纹配合的,原理完全不同吧。

网友:
4立电铲中,斗杆的伸缩就是齿轮与斗杆上的齿条咬合进行直线传动的。如图1,不过是倒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爪卡盘是螺纹配合的,原理完全不同吧。

哦,没注意看,这个是弹簧推着自定心零件。

网友:
某种机构。

网友:
第一个是齿传动,第二个是弹性夹紧器。

网友:
车床的卡盘,相机的快门

楼主:
晚了回复不好意思,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了这个,但是它现在问题如下(1)瓶子不好装,我想加一个快装快拆的结构(2)有时看到的那种两边向里按,但又能把夹持部分打开的结构叫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还有像图中这种结构叫什么名字,手指沿着箭头按住图中1的位置,2的卡扣(或者说活动块)会沿着2的箭头方向运动,这个结构请问叫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祝各位新年快乐!@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