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电柜箱钣金工艺

楼主(2020-01-11):
如图:怎么安排工艺比较合理,分为几个部分。附件

网友:
把门扇分出来,板材厚度多少?

网友A:
分几大块?板厚多少?

网友:
门单独做,中间箱体拆出来,顶和底只能拼焊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几大块?板厚多少?

1.5

网友B:
什么材质、厚度、表面处理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厚度、表面处理什么要求。

304    1.5    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