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加工余量

楼主(2020-01-11):
要加工一个柱塞套,外协加工后回来珩磨,如图,设计给定的图纸是珩磨前留有1-4丝的余量,内孔粗糙度0.8,请教一下各位这个要求给定的合不合理,有什么参数没说明白请指出,谢谢

网友A:
尽量多给点 以防变形 余量不够

网友B:
什么材料?工艺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说的是,没有系统工艺,但拎出来真不好说

网友:
1-4丝的余量有点少,可以增加一些,热处理后万一变形大了没办法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工艺流程是怎么样的?

易切削钢,热处理后硬度45以上,加工后回来先粗磨再精磨

网友B:
如果是热后分粗精珩,那余量偏小了,余量的选择考虑:1.热处理变形量   2.粗精珩余量  3.正常变形(0.03mm以内)一般考虑粗珩余量0.03--0.05,珩杆选粒度较大的,精珩余量0.02以内,珩杆选粒度细,保证粗糙度和尺寸,以上供参考!

网友:
是的,精加工余量给的过小了,精车加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热后分粗精珩,那余量偏小了,余量的选择考虑:1.热处理变形量   2.粗精珩余量  3.正常变形(0.03mm ...

专业!

网友C:
以什么为基准,什么工艺来磨这个孔?自己研磨完后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尽量多给点 以防变形 余量不够

刚查了一下表,这个孔该留0.1左右,轴留0.2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一下表,这个孔该留0.1左右,轴留0.2左右。

6的孔,0.1余量,,绗磨工要骂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6的孔,0.1余量,,绗磨工要骂人了

我查表后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也觉得蛮大,所以看看我是不是查出了,这个是轴的,孔的确小一些,但在0.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热后分粗精珩,那余量偏小了,余量的选择考虑:1.热处理变形量   2.粗精珩余量  3.正常变形(0.03mm ...

网友:
孔有0.03的公差吧,直接车削工序控制0.02的公差,热处理0.01的变形,不用磨

网友:
典型的铰珩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热后分粗精珩,那余量偏小了,余量的选择考虑:1.热处理变形量   2.粗精珩余量  3.正常变形(0.03mm ...

请教一下,正常变形量为什么是0.03,怎么来的?

网友:
热前留余量0.08~0.15左右,热后用铰刀铰孔,留0.01mm~0.03mm余量,再进行珩磨。

网友:
最大粗绗铰余量可以达0.08mm. 经验之谈!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C:
以什么为基准,什么工艺来磨这个孔?自己研磨完后期望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珩磨是自定位,俗称顺孔爬

网友:
不好意思,你是留了1-4丝的研磨余量,我觉得稍微少了了点

网友:
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