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系统图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01-11):
图中的原件我实在想不出油路是怎么走的,请各位大佬解疑

网友A:
二通插装阀,分清主油路和控制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通插装阀,分清主油路和控制油路。

主油路这块没有问题,主要是控制油路那三条线实在看不展懂,求大神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B:
控制油路是虚线。

图中这三个元件没看懂,图形符号不规范还是我没看懂?楼主能说说这三个元件分别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油路是虚线。

图中这三个元件没看懂,图形符号不规范还是我没看懂?楼主能说说这三个元件分别是什么 ...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插装阀的控制端加了个液控单向阀,单向阀的控制端又由梭阀来控制。

网友D:
液控单向阀,先导控制由梭阀出口压力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装阀的控制端加了个液控单向阀,单向阀的控制端又由梭阀来控制。

嗯,就是有点不明白想请教一下现在我能知道的是,当梭阀的E/F口中任意一路带压则液控单向阀A、B连通,那么:
1、当D口带压,去到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的流向是什么样的?一直存在单向阀内形成油压,还是从C口回到回油处
2、图中红框内白球的运动情况?D口不带压时C、D连通还是不通?
烦请大佬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控单向阀,先导控制由梭阀出口压力来控制。

感谢感谢,还是有点疑问,烦请大佬解疑

网友:
1、当D口带压,去到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的流向是什么样的?一直存在单向阀内形成油压,还是从C口回到回油处答复:液控单向阀的型号不同,D口油流向也不同,有的一直存在在单向阀内形成油压,也有流向C口的。
lktj
2、图中红框内白球的运动情况?D口不带压时C、D连通还是不通?
答复:D口没有压力或者D口压力小于液控单向阀的开启压力的时候,白球处于右位。D口不带压时,C和D通与不通还是取决于阀的规格型号,通常来讲都是选择不通的。。。。

(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