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度1.2的带材,圆盘剪剪边后边部多肉

楼主(2020-01-11):
请大侠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剪板机裁剪,还是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材料的原因?材料黏刀吧,带材是什么材质?

网友A:
调圆盘剪剪刃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圆盘剪剪刃间隙

您觉得应该大一点还是应该小一点,与胶圈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
经验会变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觉得应该大一点还是应该小一点,与胶圈的大小有关系吗?

只是了解,不精通

网友(2020-06-19):
剪刃间隙,剪刃磨损比较严重,还有就是两个刀盘跳动比较大都有可能,好好检查一下,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

网友:
间隙问题,剪的不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