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2017装配体显示异常请教

楼主(2020-01-11):
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如图

网友A:
明显系统资源不够,与solidworks无关,多刷新几次,想永久解决就升级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系统资源不够,与solidworks无关,多刷新几次,想永久解决就升级硬件。

硬件配置不算低,原来也用了1年都没有这问题。

网友(点评):
你觉得不低不是真的不低。软件不会骗你,它都觉得低了,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而已。

网友:
应该是模型的尺寸有误差,面不垂直什么的,装配起来就报错了,误差报警。

网友:
这个图片中其他零件没有什么变化,只有这个零件发生变化,应该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吧?重建一下,再看结果

楼主:
真的无解,无论什么设置都不行;今天重装软件,有没有这问题了。

网友:
你发一下设计树,看看设计树上有没有错误。感觉你这个跟错误无关。就是显卡问题或者内存不够,再不然看看SW设置里面!

网友B: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试试升级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试试升级2018

重装软件后,就没有这问题了;2018的或高版本的,我也想装,但标准件SW格式的,很多都只支持到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