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40cr的钻头咨询

楼主(2020-01-11):
调质hrc20到30,40cr材料,要用什么钻头打。谢谢

网友:
孔径?厚度?

网友:
40Cr即使经过热处理,硬度也不高,用普通的高速钢钻头就可以钻孔。

网友:
普通高速钢不行的话,那就找点带钴的

网友:
含钴钻头,直接去刀具店他会推荐你的

网友(2022-03-01):
合金钻头打呗,效率高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