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床大神们出一道选择题

楼主(2020-01-12):
车床用切刀切断工件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但是对一些初学者确实比较难缠的问题
车床老手可以看看下边的选项那一种比较适合目前问题的分析和对策

1、

2、

3、

4、

5、

6、

以上的办法我都试过,具体情况具体应对,作为排除法使用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网友A:
1,不要切断,断了会飞。

网友B:
中心高过高过低都容易崩刃,切削液冷却一定要到位,看下铁屑形状是不是容易出来等等,个人觉得切断还是手磨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切断,断了会飞。

切断后一定会飞的,就是x值根据刀尖圆弧半径可以过中心一点,但是不可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高过高过低都容易崩刃,切削液冷却一定要到位,看下铁屑形状是不是容易出来等等,个人觉得切断还是手磨 ...

手磨的切断刀,左右角度不太容易掌控,稍微偏一点就会出现工件飞刀具崩刃的情况,比较考验车工的技术

网友C:
吃刀量大,转速快都容易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刀量大,转速快都容易崩刀。

切刀的进给速度都是慢调到快的

网友D:
我车加工经验不多,但也知道一点,
第一切断刀,排削很重要,憋削容易打刀。
第二,中心高可以略低,这样后角可以小点。
第三,切断位置尽量靠近夹持端。
第四,主偏角不要是零度的,
第五,材料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第六,程序最无所谓G1就行,转速,进给与材质相配,刀具材质与材料对口
切断直径是多少,我最大看过用反切刀,切200多圆
其他机床稳定性,最佳转速,切削液,等等吧,要现场看屑,听声,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几年不来,社区的老师傅好像少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车加工经验不多,但也知道一点,
第一切断刀,排削很重要,憋削容易打刀。
第二,中心高可以略低,这样 ...

切刀学问挺大的,麽不好说憋断就憋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