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压装导平工装

楼主(2020-01-12):
装配时压入阀体内尾部总是有高有低,现在想用导平工装压平。有弧度的是前端,现在是尾端压不平

楼主:
地步设计一个弹簧不知道可以找正不

网友:
是螺纹退刀槽左边的零件压不平吗?这个零件壁厚有多少?

网友:
导平工装的压入头是不是有R角?导致压入时无法到位,这类工装一般都要清根处理。

网友A:
完全没看懂你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你的图。

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