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构件3D草图技作图技巧求助!

楼主(2020-01-12):
在作构件图时,进行3D草图绘制,时常会出现因为选用型材不一样,造成对接时不一致。请教一下,进行3D草图绘制时,要注意什么,有什么技巧可以避免型材不对位的情况!

网友:
我现在呆着的地方,太多人认为:不就是型材拼接电焊吗?这还要什么深层技术啊?不懂电脑也照样能搞出来。

然后,结构件上的皮带死活跑不正,没几个月就换一次皮带就来了。
然后,结构件上的贴合零部件东倒西歪,根本谈不上卖相就来了。
然后,到处都是腰型孔。。。

进行3D草图绘制时,要注意什么?
不管是结构件还是机构件,设计时,就要考虑到这个设计离开设计用电脑之后的工艺编排、零件加工、组装、组装配做、调试、移交设备、现场安装调试、日常使用、日常维护、维修等一系列实际情况,有闲工夫的话还得考虑卖相。。。

我的原则是:搞机械设计的,不一定要很熟练地完成设计之后一系列岗位的工作,但,一定要亲手接触过,倒霉过。

只在理论上的认知,太容易把那些后道工序中的重点要领忽视或歪曲掉。

比如,结构件的设计,单单一个规格的槽钢拼出来的结构件,朝向和相互位置关系不同,就能在强度、焊接后的变形程度上带来很大的区别。当然,一样的设计,焊接顺序和焊接水平也会影响成品的精度。

我,很久没用SW了,都忘了SW里有没有结构件生成模块。我在用的Inventor,有倒是有。但,软件的设计团队本身,对型材焊接没多大概念。
你说他们搞出来的能好用吗?

所以,我认为,楼主的苦恼,只能依靠多在加工现场溜达或实际参与来使那些现场的注意点成为自己设计时的常识。

网友:
型材不对位,应该是拉伸出来的模型位置不对,这就是草图的问题了,基准一定要选好。

网友:
SW构件自带功能:边角处理+旋转角度+找出轮廓点;绝大多数都可以处理,很方便

网友:
3D草图实际非常容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