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泵,磁力泵,离心泵的区别

楼主(2020-01-13):
        泵作为工业生产中最为常见的动设备,在如今一些要求较高的场合中,使用条件也越来越高。屏蔽泵由于没有转轴密封,可以做到绝对无泄漏,因而在化工装置中的使用也愈来愈普遍。那么屏蔽泵、磁力泵和离心泵在哪些方面有区别呢?

1屏蔽泵基础知识

屏蔽泵的完全密封,或者说是无泄漏的结构使之最适用于抽送易燃的,贵重的、有腐蚀性的和有毒的液体。因屏蔽泵是不泄漏的,它有助于易燃液体系统的安全;对于贵重的和腐蚀性的液体更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

2屏蔽泵的不同点

电机与水泵一体化结构,水泵与电动机为同轴连接;

电动机定子内侧和转子外侧具有屏蔽套,屏蔽套内侧和泵内连通;

安装方式分卧式和立式两种;

电动机取消了冷却风扇,通过定子与转子之间循环介质对电动机进行冷却,同时采用电动机机座表面冷却。

3屏蔽泵的优点

1、全封闭。结构上没有动密封,只有在泵的外壳处有静密封,因此可以做到完全无泄漏,特别适合输送易燃、易爆、贵重液体和有毒、腐蚀性及放射性液体。

2、安全性高。转子和定子各有一个屏蔽套使电机转子和定子不与物料接触,即使屏蔽套破裂,也不会产生外泄漏的危险。

3、结构紧凑占地少。泵与电机系一整体,拆装不需找正中心。对底座和基础要求低,且日常维修工作量少,维修费用低。

4、运转平稳,噪声低,不需加润滑油。由于无滚动轴承和电动机风扇,故不需加润滑油,且噪声低。

5、使用范围广。对高温、高压、低温、高熔点等各种工况均能满足要求。

4屏蔽泵的缺点

1、由于屏蔽泵采用滑动轴承,且用被输送的介质来润滑,故润滑性差的介质不宜采用屏蔽泵输送。一般地适合于屏蔽泵介质的粘度为0.1~20mPa.s。

2、屏蔽泵的效率通常低于单端面机械密封离心泵,而与双端面机械密封离心泵大致相当。

3、长时间在小流量情况下运转,屏蔽泵效率较低,会导致发热、使液体蒸发,而造成泵干转,从而损坏滑动轴承。

5对比

6屏蔽泵使用场合

1、压力状况不正常的场合。在泵的吸入侧压力较高,与排出侧压力之差比较小的状况下使用,如采用填料函会承受额外的应力。

2、需要保持高度真空的场合。如采用填料函,当轴稍有偏心或发生磨损时,就会有空气通过填料函进入。

3、真空、压力交替操作的场合。用于普通真空运转的填料函或密封结构,不能用于压力下运转。

4、处理贵重液体的场合。液体,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5、处理有毒液体的场合。和生命的危害。如果采用填料函,由于泄漏每年要损失相当数量的贵重如采用填料函,有毒液体的泄漏,将会造成对人体健康,

6、发生爆炸性气体的场合。虽然,易燃的液体,如汽油,煤油、喷气燃料等能用一台具有旋转密封的离心泵连上防爆电动机来输送,但是泄漏的液体和变成蒸气的液体将使整个场地成为有爆炸危险的地方。

7、处理有放射性液体的场合。具有放射性液体是不允许从填料函处泄漏的。此外,许多填料的材质是不能与具有放射性液体长期接触的。

8、处理腐蚀性液体的场合。除了因填料函的泄漏会产生局部腐蚀外,工艺流程装置还会有被因腐蚀性液体泄漏产生的蒸汽所侵蚀。

9、处理有害液体的场合。由于填料函的泄漏而产生的恶臭等有害气体时,就会形成不能进行操作的恶劣状况。

10、处理易于反应液体的场合。如果使用屏蔽泵,液体不会有被生气、水份、填料润滑剂及其他物质污染而凝固,也不会结晶及引起其他障害。

网友A:
学习了,但价格差呢?

网友:
之前用过抽气式真空泵,也是这种样式的,而且旁边还配一个大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但价格差呢?

这3种泵在1688或者淘宝上都能查到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