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错轴斜齿轮的问题

楼主(2020-01-13):
请教各位,交错轴斜齿轮中心距的安装精度要求有多高。安装在钣金件上,刚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稍微变形会不会导致啮合不好而卡住。

网友A:
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建议加厚钣金件或者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建议加厚钣金件或者加固

中心距精度要求高吗,如果间隙稍大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距精度要求高吗,如果间隙稍大会有哪些问题?

中心距的精度要求还要看你的具体工作要求

网友:
要看齿轮传动的工况?1.受力大小? 2.润滑条件?  3.运行频率?

网友:
钣金折弯的精度不高,但是平面冲切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B:
这个精度肯定是有要求的,平行度,垂直度最好±0.15左右,否则长期座运转肯定出问题。

网友C:
提高刚度,不要心存侥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肯定是有要求的,平行度,垂直度最好±0.15左右,否则长期座运转肯定出问题。

用在辊筒输送机传动上,精度肯定不怎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刚度,不要心存侥幸

用在辊筒输送机上的,这个方案还是不太行

网友D:
钣金件上安装斜齿轮传动?钣金件一般厚度也就1.5mm左右,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钣金件上安装斜齿轮传动?钣金件一般厚度也就1.5mm左右,怎么安装?

3mm厚的不锈钢板,用螺丝把齿轮的座固定。

网友E(2020-03-07):
引用 楼主:
3mm厚的不锈钢板,用螺丝把齿轮的座固定。

3mm不锈钢不薄了,看你的负载,转速之类的吧。
如果重载,那就加厚;不想加厚,就加筋。

lz的交错轴多少度?90°?
想搭车询问下,有没有非90°的交错轴锥齿轮、斜齿轮或其他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m不锈钢不薄了,看你的负载,转速之类的吧。
如果重载,那就加厚;不想加厚,就加筋。

装配精度达不到,这个方案已经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装配精度达不到,这个方案已经放弃了。

你用在辊筒输送机上,你前面说了精度要求不高

你的交错轴是正交么?可以考虑更换锥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在辊筒输送机上,你前面说了精度要求不高

你的交错轴是正交么?可以考虑更换锥齿轮

齿轮传动的安装要求精度高啊,不是直角,圆弧段转弯一段一段传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