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递扭矩问题

楼主(2020-01-13):
现有一块500*1000的门板, 需要在1000长的边上加一个电机驱动 使门板能够旋转, 承受扭矩大约在50NM上下, 采用什么结构比较合理, 键连接或者是什么连接?

网友A:
根据门板重量和转轴处的摩擦力算需要的扭矩,根据电机与减速器比验算输出扭矩是否满足,安全系数给个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门板重量和转轴处的摩擦力算需要的扭矩,根据电机与减速器比验算输出扭矩是否满足,安全系数给个2

扭矩大概就在50NM左右  主要是这1米的长度比较扁长,厚度只有50mm  不知道采用什么结构来传递电机的扭矩合适。

楼主:
500*1000*50的长方体, 50*1000的面上需要一个结构传递电机扭矩。

网友:
要看一下传动示意图?怎么驱动的,是否合理?

网友B:
你想问减速机轴和门板轴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问减速机轴和门板轴怎么连接?

门板轴和门板怎么连接

网友:
扭矩大,跨距太远的,建议考虑用花键来传递扭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板轴和门板怎么连接

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矩大概就在50NM左右  主要是这1米的长度比较扁长,厚度只有50mm  不知道采用什么结构来传递电机的扭矩 ...

在门上焊个连杆,推动这个连杆不就行了吗,方法很多的,没有你需要的条件就创造条件,思维不能固定死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气缸连杆推动,你说不能用气杆,那就电推杆啊,电推杆你不懂那就丝杆加电机。就是个思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门上焊个连杆,推动这个连杆不就行了吗,方法很多的,没有你需要的条件就创造条件,思维不能固定死啊。 ...

门需要上下翻转 速度还要求快。推杆的速度达不到 也无法双向翻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需要上下翻转 速度还要求快。推杆的速度达不到 也无法双向翻转

有连杆机构,只要你的扭矩足够,改变力臂就可以。或者你把问题详细描述清楚吧,描述都不清楚,怎么做设计。

网友C:
楼主最好画个简图,表达下安装后的状态。按你在其他楼层描述的看,门轴是水平状态吧?电机驱动门轴带动门板做上下,正反两方面翻转,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门轴和门板最好是固定连接,电机轴与门轴用联轴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好画个简图,表达下安装后的状态。按你在其他楼层描述的看,门轴是水平状态吧?电机驱动门轴带动门板 ...

对,是这样的。 图今天才开始建模,差不多了准备再发个新帖,这种情况固定连接确实是好,问题就在于怎么去固定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