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改善思路,中间仓,VIM仓库

楼主(2020-01-13):
供应商仓库变成自己的仓库!!供应商距离很近,
把供应商仓库变成自己的仓库!! 这个是为双方好的方法!!!他们只做我们的产品,老板的亲戚!!老板让我们走"出去"管理!!

因为供应商仓库管理乱,5S也乱,
这样可以保证先进先出!!!!!改善方法而已!!!

每次产品ok后,才能入库!!让品质去驻厂,掌管仓库???

按需直接送货就行,减少分批检验时间!!

例:供应商生产500件,我公司要让其送10次,每次50件!!
因供方水平一般,每次来料必须检!!

补充:
1,供应商所有的产品都是我司的产品,
2,我们只是帮助供应商管理仓库,要求供应商做好同一批次零件的管理!即送检给我司一批OK后,保证自己剩下的下次不用再检验了!!!(供应商一般也会备库存,例,我司要5O个,供应商可能会做200个!我们针对150个产品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20-1-13 21:39):
很多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惯性思维,难导就不能算指导啊!

网友:
1.供应商库房管理权属归谁?  2.物流配送谁负责? 3.如何保证中途不调包?

网友:
我想说的是客户是上帝,是衣食父母,这是确实所在,答案是肯定的。但说句实在的,供应商也是衣食父母,也要友好协商、和睦相处。就像食物链,随便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因为类似像供应商没有很好的配合而导致公司无法向自己的客户正常供货、甚至遭受终止合作或扣款的等等情况,实在太多太多了。

网友:
先试着运行一段时间,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思考其中导致的深层次原因,边摸索边改善。不一定不行,也不一定真的就行!现实的实际因素导致出现的问题,未必就是我们依照经验判定的结局。一切以实践为主推行管理工作。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你这情况,既然有捆绑,那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合作伙伴能够成长起来,驻场只是第一步吧?后续针对他们的问题一步步改进,既然是老板的亲戚,只做你们的产品,这样做也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