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塑盒设计

楼主(2020-01-13):
请教一下,目前手上有一个模块(长方体,大概460mmX170mmX20mm)需要设计吸塑盒包装,重量600g左右,怎样保证在长度方向上做跌落不容易破坏掉吸塑盒,吸塑盒厚度取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你这个模块的体积大约是1.5L,比重是0.4,还不到水的一半。
如果你参考1.5L饮料瓶来设计,可能能满足要求吧,

网友:
没图怎么开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模块的体积大约是1.5L,比重是0.4,还不到水的一半。
如果你参考1.5L饮料瓶来设计,可能能满足要求 ...

主要是边缘是金属的,接触面有点小,可靠性跌落实验会裂开

网友:
这个不能太薄了,否则一吸就扁了,至少2个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