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蜗轮铜硬度高而且耐磨 ,他叫什么牌号,价格一般是多少,谢谢

楼主(2020-01-13):
一种蜗轮铜硬度高而且耐磨 ,他叫什么牌号,价格一般是多少,谢谢

网友:
蜗轮材质一般用锡青铜的比较多,而且为铸造件,锡青铜耐磨性比较好。楼主说的硬度高,具体有数值要求吗?

网友:
ZQSN6-6-3
常用牌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铬锆铜。

铬锆铜你在蜗轮上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