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轴的找正办法

楼主(2020-01-13):
两边的轴都不能旋转,就是液压缸来加载,只能伸出缩回。现在想测量它们的同轴度。请问前辈们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用直角尺卡一下吧

网友:
轴径尺寸及公差是一样的吗?有两个百分表在伸缩状态下测上母线和侧母线,可参考!

网友:
液压缸的缸杆出去也不是同缸筒同心的,而且有震动吧?你不出点结构,实难看懂。

网友A:
楼主哪的 离得近 我年前帮你去调一下 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的 离得近 我年前帮你去调一下 免费

谢谢道友好意!

网友:
可以在端面上用两个千分表,两个千分表与轴中心等距离对称设置,以消除轴 向窜动对端面测量读数的影响,这种方法的精度很高,适用于需要精确对中的精 密机器和高速机器。

网友:
8楼
    能画一个简单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