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XY移动平台怎么设计

楼主(2020-01-13):
如题,见图片,X轴横向2米,Y轴3米,最大负载50KG

网友:
看行车,或者桁架机器人,有专门的导轨的哦

网友:
同步带加导轨

网友:
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这才应该是板凳首先该问的。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精度在±0.2以下没问题

网友:
同步带+导轨,滚珠丝杆或者齿轮齿条

网友:
就是龙门结构,你可以参考 龙门铣床 和激光切割机。

网友:
框架用型材加线轨,驱动用齿轮齿条。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最简单的机构。行车,龙门加工中心。

网友A:
长距离移动适用于齿轮齿条传动。
楼主X轴还好说,一台电机配减速机搞定,难点在于Y轴,两侧跨度大,双电机同步不容易实现,建议用同步换向器来。

网友:
看你的使用要求怎么样,
如果一般的话,两根轴用丝杆传动也可以,
速度稍微快点就可以考虑用齿轮齿条传动;
速度要再快一点,那么可以考虑用直线电机;
不管是哪种传动方式,Y轴都只需要单边驱动即可,支撑全部用直线导轨。
50kg的负载算比较轻的,一般的型号都可以满足。
你想要哪一种,我都可以给你资源,vx:18801968588

网友:
item上有样本,蛮好的

网友:
玩过X轴行程6米,Y轴行程12米,Z轴行程3.5米的桁架。X轴好办,常规操作即可,主要是Y轴两边要有个同步机构,可以是双电机同步,也可以是一个动力,输出到两边的方式同步,希望能帮到你。实际精度打表,重复定位精度0.1以内(实测)。Z轴负载800kg都没问题,各轴的最高速度可达1米/秒。

网友:
一般常用同步带+导轨

网友:
很成熟的结构了。

网友:
你搜下裁切机,同步带加直线导轨

网友:
桁架机械手

网友:
要求速度跟精度?走轨迹还是点对点搬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距离移动适用于齿轮齿条传动。
楼主X轴还好说,一台电机配减速机搞定,难点在于Y轴,两侧跨度大,双电机 ...

请问大侠,同步换向器是怎么样一个结构

网友:
精度 速度???

网友:
楼主的技术要求太少了啊,运行速度,定位精度,机体平台设定高度及外形尺寸,预期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