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滑块受力分析,其中K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1-14):
如下图所示,计算U点偏移量时K是哪个值?

网友A:
你截得这个图谁能知道,你自己就不能在样本的前面后面再翻几页自己找找嘛,THK样本应该有解释的吧。

网友:
k一般是什么系数吧?固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截得这个图谁能知道,你自己就不能在样本的前面后面再翻几页自己找找嘛,THK样本应该有解释的吧。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得这个图谁能知道,你自己就不能在样本的前面后面再翻几页自己找找嘛,THK样本应该有解释的吧。

前后找到就不问你们了

网友:
有个等值力矩系数是K,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用了这么多线性滑轨,还真没这样算过。

网友:
7楼没错,应该就是THK手册中的力矩等价系数。

网友(2020-03-14):
U点是说哪个点?

网友(2020-08-27):
难道就没有 直接表格式 自动运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