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的数据与PLC通信

楼主(2020-01-14):
一块玻璃板,表面若干位置要进行雕刻,雕刻机(客户的)进行加工的时候,是有加工位置信息的,就类似钻床,加工中心,知道在哪几个位置进行加工。
现在我增加了一台机器贴标机(我的)。需要在玻璃板上贴几张标签,标签的位置由客户的数控系统发给我,数据以.NC格式给我。
可能客户也不专业,我也不明白.Nc格式到底是啥数据,我的西门子PLC如何接收NC数据并识别位置,控制贴标机进行准确的位置贴标?
有大侠了解数控机床的吗? 它们对零件加工的位置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如何提取它们加工时的位置数据? 如何把它们的位置数据发给我别的机器?别的机器(非数控)PLC怎么接收并提取这个位置数据呢?

网友:
。NC格式是数控机床专用的,没相关软件的话可用记事本打开查看和修改

网友:
查一下通用NC代码一看就知道了,NC程序很简单,你需要读懂的也就是移动代码和你需要的坐标值;比如X轴移动到xxx坐标:G00G91X100.000 这一句的意思是x轴快速移动到跟现在位置相对增加100mm的位置;G00表示快速移动,G91表示增量式移动方式,x100.000表示移动的是x轴,移动距离100mm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数控设备都支持多点输出,比如NC文件,G001 X100 Y100 Z20 下一行M20.M20就是一个输出点给你PLC,你贴完标再给一个信号数控一个信号,数控继续执行,是M点还是X点,还是Y 点,每个数控系统规定不一样,看下接线图和说明

网友:
所以的数控系统都有PLC,都有输入输出,梯形图,可直接控制贴标机

网友:
数控系统的保证是一方面,另外硬件也看光栅刻度尺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