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行业镀硬铬和阳极怎么计算价格的

楼主(2020-01-14):
请教下,谢谢~~~

网友:
按面积计算

网友:
一般按单位面积算,200-300/平方米,有地域、具体要求等差异另算。

网友:
一般都是按面积计算的。

楼主:
我今天了解了下。45C钢,粗料可能七块钱,细料14-15/KG;镀硬铬,小件6块钱,大件按重量算,大概10/KG!
我就不信做非标的这么多,没人愿意发表下真实的。。。

网友:
根据工件不同情况选择按面积,重量和件数分别对待的

网友:
补充一句:还要考虑厚度,北方按“道"计算,这回全面了吧?

网友(2020-10-07):
低消2元/件。小件6元每公斤,大件按300/平方
广东珠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