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选型方法及代号区别

楼主(2020-01-14):
各位机械大神,请教一下关于同步带的选型方法,一般同步带类型有XL/L/H;T5T10/;SM等等不一一列举
问题1:哪些类型用于输送,哪些类型用于传动?
问题2:同步带材质如何选择,什么时候选择橡胶、什么时候选择聚氨酯?
问题3:用于输送时,重载和轻载有区别吗?用于传动,重载和轻载有区别吗?
问题4:XL/L/H与T型都是梯形齿,两者在选用上怎么区分?
问题5:AT与T的同步带轮有什么区别?
以上五个问题还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问得挺详细,同求解

网友A:
问的蛮细致的,以下回答都是根据个人经验,由于使用经历和个人认知的局限,可能存在偏差,欢迎讨论。
1.接触的系列大多数用于传动或传送都可以,只是根据用途的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来选型。
2.这个直接从MISUMI产品界面粘过来的,
■橡胶同步带的特长
①可作为一般工业用产品广泛使用。
②具有一定的导电性。
③背面与齿面使用一体的氯丁橡胶保护芯线,抗弯曲疲劳、耐热性、耐油性、耐候性优良。
④芯线采用对强力玻璃纤维线交替施以螺旋状的S加捻与Z加捻的方式,减少延伸防止皮带跑偏。
⑤齿布使用耐磨性优良的尼龙织布保护齿部,使与带轮的啮合更顺畅。
⑥使用温度范围:-30~90℃。
■聚氨酯同步带的特长
①作为轻动力传动用产品精度很高。
②外观美观,橡胶屑飞散很少,因此可实现清洁的传动。
③背面与齿面使用聚氨酯,具有优良的高剪切力、耐磨性、耐油性及耐候性。
④芯线采用芳族聚酸胺纤维,具有高抗张力性,且耐弯曲疲劳性优良。
⑤聚氨酯皮带随时间变化可能会变色,但是强度等没有影响。
⑥使用温度范围:0~80℃。
从个人的选型经验来讲,影响选型的特点有使用温度范围,掉渣,以及聚氨酯的延展性更好,可以适用于较小的带轮。
3.对于你所说的轻载还是重载不是非常理解,可能你的意思时使用工况?例如台车传动和粉碎机转动,这两种场合选型时使用的过载系数不同。
4.你所提到的系列,区别在于齿形参数不同,主要影响传动容量和张力,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系列就可以。
5.不同的同步带轮对应不同系列的皮带,对于更加详细的区别抱歉了解不深。印象中两种带轮的区分在于齿形不同,一者为50°一者为40°。但是翻了翻MISUMI样本,看到两种齿形夹角都是50°,略有困惑,可能是记错了。

另外,带轮选型可以直接使用MISUMI网站的程序,可以直接输入容量传动比中心距等参数选择合适的型号,网址我没权限发,可以自己在官网找找。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蛮细致的,以下回答都是根据个人经验,由于使用经历和个人认知的局限,可能存在偏差,欢迎讨论。
1.接 ...

非常感谢您细致的解答,很专业!能否留个QQ,方便以后沟通。

网友B:
我喜欢用国产的,芯线都是钢丝,就是硬点,抗过载。聚氨酯的。进口的也一般,上次FESTO的电缸,碰了一次同步带就拉长了。但是高速情况要注意。
AT与T的区别。AT的带是牙宽槽窄。T相反。T的带能用到AT的轮子上,反过来不能。AT带一般镶螺母用。
仅供参考

网友C:
我比较喜欢用圆弧齿同步带,5M不够,就用8M的,简单粗暴,方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用国产的,芯线都是钢丝,就是硬点,抗过载。聚氨酯的。进口的也一般,上次FESTO的电缸,碰了一次同 ...

谢谢,T与AT的牙形图有吗,能发一个对比图吗,还是说的比较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用圆弧齿同步带,5M不够,就用8M的,简单粗暴,方便有效。

无论输送还是传动,您都用SM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较喜欢用圆弧齿同步带,5M不够,就用8M的,简单粗暴,方便有效。

一般的车床上的同步带是怎么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