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紫铜块cnc加工以后变形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14):
紫铜块90*50*4mm加工到厚度3mm,要求平面度0.07,cnc加工以后变形到0.15左右。有没有大神有办法解决铜块的变形

网友:
紫铜很软。这个4加工到3是局部还是整体。如果是整体不能理解为啥这么大加工量,直接用3厚的料不行么,只说平面度没讲厚度公差

网友:
压力机上压压看能好不。

网友:
现在具体出现了哪种情况中间厚还是某些边差太多还是上面情况都出现了
你现在用了哪种加工方法

网友:
竖起来加工,不要直接走形状,两边薄的面分别走刀,最后精加工一下

网友:
不行就改雕刻机,慢慢把面给爬出来,减小加工量,可以消除加工残余应力。

网友:
厚度有公差要求吗?
这个平面度要求,对紫铜加工来说不算低

楼主:
|钣金准专家发表于 01-14 14:12紫铜很软。这个4加工到3是局部还是整体。如果是整体不能理解为啥这么大加工量,直接用3厚的料不行么,只说平面度没讲厚度公差
整体是加工到3,有几个小凸点会高一点。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1-14 15:51压力机上压压看能好不。
试了一下,厚度压薄了,不知道是不是姿势问题

楼主:
|游风曳雨发表于 01-14 16:35现在具体出现了哪种情况中间厚还是某些边差太多还是上面情况都出现了

你现在用了哪种加工方法
cnc三夹:开孔,铣正面,铣背面。局部拱起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14 20:14竖起来加工,不要直接走形状,两边薄的面分别走刀,最后精加工一下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1-15 08:37厚度有公差要求吗?

这个平面度要求,对紫铜加工来说不算低
厚度±0.05的要求,其他的基本都是±0.1。cnc完了还要去镀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三夹:开孔,铣正面,铣背面。局部拱起

拱起的位置是否相同,拱起部分的尺寸是否和其他地方相同,装夹方式成品什么的最好能拍图,包括刀具参数之类的,没有到现场都是纸上谈兵,切削力大,装夹等等一系列原因都有听你工艺是有小问题的这种板件应该先加工一个面假设为a,再以a为基准加工b,再以b为基准这样,使高速切削进行加工

网友:
如果数量比较少的话别用机械装夹的方法了,采用胶黏,或者真空方式进行装夹,估计板背面有承载会好一点

网友(2021-08-14):
我的产品和楼主的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模一样。95x50x3mm的紫铜板,也是变形的问题,要么中间凸,要么中间凹。楼主现在想到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
正反面开粗,然后粘胶正反面精光,如果担心,就多留一点量,正反面吃刀量少多光两次。

网友(2022-02-24):
无图,随便侃,建议考虑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