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装配过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0-01-14):
在装配时发现,只是约束了角度和其中一个方向的距离,此时显示子装配体并没有完全约束,但是在据需约束时总是提示过定义装配体,强制约束后就报错,请问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一条边和另一条边约束了角度,他们不是平行的,怎么再约束距离呢?是一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边和另一条边约束了角度,他们不是平行的,怎么再约束距离呢?是一个点吗?

是两个面之间约束角度,距离约束的是Y向两个子装配体的边,现在是上下左右移动的,但是再添加一个约束又提示过定义

网友(点评):
尝试约束两个点之间或者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两个面之间约束角度,距离约束的是Y向两个子装配体的边,现在是上下左右移动的,但是再添加一个约束又 ...

谢谢提示,我约束了一个点到两个面之间的距离,现在可以完全定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我约束了一个点到两个面之间的距离,现在可以完全定义了

两个有间隔的子装配体之间应该有连接件,先不要约束死,看不到你的图不知道具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两个面之间约束角度,距离约束的是Y向两个子装配体的边,现在是上下左右移动的,但是再添加一个约束又 ...

感谢

网友:
自由度没学明白

网友B:
一般好像尽量是不能用面距离配合,最好简化成线或者点做距离配合,否则就很容易过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好像尽量是不能用面距离配合,最好简化成线或者点做距离配合,否则就很容易过定义

你这个说法不对,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面面距离配合。
面面配合属于强劲约束,推荐首选这种。求解也比较快。点点点线约束,不推荐。只有再个别情况下,才用
过定义另外看,和什么类型的约束无关。自由度没学好。

网友:
这个零件的约束太多了,产生了过约束,会导致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说法不对,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面面距离配合。
面面配合属于强劲约束,推荐首选这种。求解也比较快。 ...

那估计是我的用法有问题,我经常用面配合以后会发现容易出过定义,后来我改成用线和面配合就好多了。比如说内六角圆柱头螺丝装上以后,我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螺丝内六面的朝向,一开始我就用这个内六面的任意一面和所装配的板的一个面平行。但是经常会报错,后来我就用内六面上的一条线和所装配的板配合,就不报错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报错有时候又不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我的用法有问题,我经常用面配合以后会发现容易出过定义,后来我改成用线和面配合就好多了。比如 ...

帮助文件里有说明,你可以看一下那一段。
尽量的直接和顶层文件配合,和三个基准面配合。尽量避免链式配合 禁止环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