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发黑处理流程

楼主(2020-01-14):
电加热管的发黑处理:
1.清洁:
首先对电加热管的表面进行清洁,去除杂质,保证电热管表面的清洁和干净。
2.脱脂:
把电加热管浸入PH值13左右的脱脂夜中30分钟,到时间后加热管用清水清除表面的化学反应产生的杂质,保证表面清洁。
3.酸洗:
脱脂处理后,将电加热管放置于PH值为3酸性溶液中10分钟,后用清水对电加热管进行清洗。
4.发黑处理:
保证液体PH值为2-4之间,处理时间为10分钟左右,处理完后对加热管表面进行清理。
5.烘干上油:
完成对电热管的表面化学处理和清洁后,要对其进行烘干取出表面的清水,烘干后对电加热管进行上油。
发黑处理后加热管表面会产生一层氧化膜,氧化膜对加热管的起到很好的耐腐蚀和保护的作用。

网友:
工艺过程能否配上图片,这样生动易懂!

网友A:
表面除杂质,除锈,清洁的等级要求是多少?有具体质量控制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除杂质,除锈,清洁的等级要求是多少?有具体质量控制标准吗?

没有具体的质量标准,主要是表面无杂质就可以,如果是加热油的,可能表面就有油垢,用一些清洁的工具擦一擦就可以,然后水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