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惭愧

楼主(2020-01-14):
电机需要多大的转矩?

网友:
图有问题,算不出来

网友:
50N与电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电机加个丝杠,带动悬臂梁,往上走?

网友:
图看不懂,比如那几根线是什么东西,可以引线标一下嘛

楼主:
画的不太清楚,想选个合适转矩的步进电机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多大的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多大的转矩

57的步进电机够用吗 步进电机也就2nm

网友A:
引用 楼主:
57的步进电机够用吗 步进电机也就2nm

转起来问题不大,看你启动要多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问题不大,看你启动要多快了

能转起来就行,转速不需要太大,能算出来转矩吗 不算出来数 总觉得心里没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转起来就行,转速不需要太大,能算出来转矩吗 不算出来数 总觉得心里没底

匀速转动只要克服轴承的摩擦就行,转矩稍大于0

网友B:
看了以上几楼的回答,深有感触。
感觉楼主还没有理解转矩和质量的关系。
如果是静载,那肯定电机是不受力的。受力的是轴承。
如果是匀速运动,根据牛二定律,也不受力。
所以你要提供加速度。
虽然加速的很缓慢,但只要有一个从静止到运动的过程,就有加减速。
加速度才是连接力与质量这两个物理量的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以上几楼的回答,深有感触。
感觉楼主还没有理解转矩和质量的关系。
如果是静载,那肯定电机是不受力 ...

嗯 不太懂受力分析 如果物体的水平方向有和电机旋转方向相反的力的话,那就是力乘距离 就好了  这个重力的方向 就不太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匀速转动只要克服轴承的摩擦就行,转矩稍大于0

轴承的摩擦是不也不太好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的摩擦是不也不太好算

是不太好算,也要看你最终结构设计成什么样,基本可以忽略的,2N·m够了

网友C:
算这个哪有重量标N的,需要的是质量,那个方向受的力跟我转动有什么关系?
要转动,肯定要有速度,实在不行给出实物情况,判断一个大致摩擦力也行啊;
理想无阻力条件下,电机只要输出扭矩,无论扭矩多小,也无论重物多重,哪怕你用1N*m的力转动整个银河系,也能转的动,无非是起始速度慢的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太好算,也要看你最终结构设计成什么样,基本可以忽略的,2N·m够了

谢谢!

网友:
这里主要克服各处的摩擦 大于摩擦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这个哪有重量标N的,需要的是质量,那个方向受的力跟我转动有什么关系?
要转动,肯定要有速度,实在不 ...

啊 有质量的 我直接就算出来标那了
看这个方向就是有点蒙 学的比较死 就会看表面书代公式了

网友:
楼主不行把图纸正向或反向旋转90度再提问吧!

网友:
有扭力和距离,也不难计算出来,关键是楼主的图片需要再画的清楚一些。

网友:
旋转起来,电机扭矩需要克服重力扭矩和离心力扭矩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