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 Simulation 无穿透 自接触 中功能的含义

楼主(2020-01-14):
小弟在学习SIMULATION过程中,命令的里的细节选项理解不是很清楚。如下图所示:
在相触面组中,在"无穿透"选项下,有一个"自接触",此功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相触面组是不是不适合用在梁单元,因为在切换成"结合"时,是有梁与结点的选择,是否理解错误。

具体工况如下:一个焊件放在一块板上面,采用无穿透约束。

网友A:
这个根据工况实际情况设定,接触是两者面贴面,但侧向力可能导向偏移;相结合,是两者贴合在一起,不会自己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工况实际情况设定,接触是两者面贴面,但侧向力可能导向偏移;相结合,是两者贴合在一起,不会自己 ...

您说的这个我理解,无穿透里面有一个自接触选项,这个功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在梁单元模式下,不能执行相触面组--无穿透,只能执行相触面组结合这个功能。

楼主(2020-05-18):
这个问题我自己回答一下,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也搞懂了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自接触“就是自己与自己接触,当有这种情况时可以用这种功能。梁与结点不能使用无穿透,只能使用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