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半路出家,还请各位前辈帮我看一下此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20-01-14):
公司需要在天花板上开一个口,需要一个门板装置封住开口,要求门板可上下各翻转90°,速度翻转90°需要在两秒内,采取了很多种方案也做了实验,均已失败告终,目前打算直接用电动机直接驱动,初步建了一个模型,各位前辈看一下此结构是否合理,边缘绿色圈出来的缝隙能否有办法封住。

楼主:
电动机直接和黄色的轴连接, 通过平键连接和一个内孔零件接合。 然后紫色加强板、门板、内孔零件通过M8螺栓连接紧固, 最终在门板上铆上一块硬铝合金板。

补充内容 (2020-1-15 08:30):
补充一下,很多朋友建议采用气缸推拉式,两侧收门式,在这里都不能用,推拉式不能实现上下翻转,收门式没有那么大空间去收门

楼主:
门板两侧最后会加上电插销,需要承载一定的重量,150KG,最好还需要带有载重报警功能。

补充内容 (2020-1-14 16:27):
此机构的难点:
1.需要同步实现两侧门顺着黄色轴的上翻、上翻 两侧翻转。
2.天花板本身有100的厚度,门板不能做那么厚,最多做到50(干涉,重量等问题),门板上侧需要和天花板上测平齐。
3.单侧翻转(90°)需要...

补充内容 (2020-1-14 16:29):
3.单侧翻转(90°)需要控制在两秒内。
4.关闭状态下从上侧看过去尽量像没开过洞一样。
5.有限的狭小空间后续还需要装上光电传感,压力传感,扭力传感。

网友A:
你的电机会因为扭矩不够而歇逼

楼主:
汽车尾门无法实现上下都可翻转,无论气缸还是电动推杆,速度都达不到要求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会因为扭矩不够而歇逼

这个力臂比较长 ,需要扭矩比较大。算上摩擦,不算安装精度不够带来的阻尼大约在45NM上下。 预选了90NM的减速电机。

网友(点评):
做机械的吧,别考虑电机了,停机你都停不平稳。 你考虑一下SUV的尾门那样的机构,弄个气缸吧

网友B:
上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大一点

扭矩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要是结构问题和两侧缝隙的问题,冥思苦想,没有很好的方案将其封住, 因为它需要上下翻转,硬连接肯定是不行,软连接老板又怕有人踩到陷进去受伤,不封更不行,实在让人头大。

网友:
什么叫上下翻转,还有图中是几个门在翻转,还有就这么个结构,值得用CATIA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力臂比较长 ,需要扭矩比较大。算上摩擦,不算安装精度不够带来的阻尼大约在45NM上下。 预选了90NM的 ...

定位有定位装置辅助定位的,机械的考虑过了好几种了,安装空间太受限,门板还必须跟地板持平,安装精度也很难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扭矩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要是结构问题和两侧缝隙的问题,冥思苦想,没有很好的方案将其封住, 因为它 ...

左右两边用弹簧压板,自动复位的,中间的要看你是不是同时上转或者同时下转,同时的就单边伸出来盖好,不同时就加一个小电机,在门里面做伸收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边用弹簧压板,自动复位的,中间的要看你是不是同时上转或者同时下转,同时的就单边伸出来盖好,不 ...

这是一种方案,我也有在考虑中,还得好好思索如何安装。

网友C:
考虑下公交车中门开启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公交车中门开启和关闭

考虑过了, 无法实现。 第一, 转动副需要的扭矩比这个方案的还大, 第二, 最终门板无法承重。

网友D:
门框采用圆弧型加一点密封条,直接买门框用的铝型材,带凹槽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框采用圆弧型加一点密封条,直接买门框用的铝型材,带凹槽的那种

多谢大侠的建议

网友D: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啥,能不能改成一块整体板,用一根中置轴翻转。
或者两侧推拉结构,可能更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具体用途是啥,能不能改成一块整体板,用一根中置轴翻转。
或者两侧推拉结构,可能更简单实用

中间的空间需要上下穿过面积相当的东西。 所以无法采用中置轴, 两侧推拉结构很难做到门板与地面平齐,要求关闭状态下尽量像没有开过洞一样,很是让人头疼,此结构做完以后也要装潢,解决缝隙问题和贴上地板相当的装饰。

网友(点评):
这个太难了,老板有点想当然。如果向一侧翻转能满足使用,就尽量采用上翻结构,承重和美观都容易实现。下翻,这个难度就过于大了,无论结构还是成本都不是翻一番两番的问题

网友E:
在天花板上贴地板?是要从上面看起来像没开过洞一样吗? 密封可以参考淋浴防水的胶条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间的空间需要上下穿过面积相当的东西。 所以无法采用中置轴, 两侧推拉结构很难做到门板与地面平齐,要 ...

难题总是交给我这样笨头笨脑的年轻人,老工程师们都推掉了,我还是个半路出家,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天花板上贴地板?是要从上面看起来像没开过洞一样吗? 密封可以参考淋浴防水的胶条

这个密封呢,胶条过软, 缝隙这么大容易出事,八公分的缝隙。

网友F:
门板翻转的话用气缸是不是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门板翻转的话用气缸是不是简单点

如果是气缸加连杆的话此处无法使用,不知道大侠说的是哪种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气缸加连杆的话此处无法使用,不知道大侠说的是哪种方案

我也只是新手。。。不是有一种气缸可以翻转的吗,当然,最开始我是指连杆没错

网友G:
这样的避让功能,为什么不做成水平进出的呢,这样通过的时候打开,门根本不用承重,门关闭的时候由两侧支撑轨道承重,非常的安全,也是直接用电机,打开关闭速度也能满足。非要搞成翻转又是为什么呢?翻转的也可以搞,但是复杂了。不管是翻转还是水平,都要在上方弄指示灯,要开门时发出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避让功能,为什么不做成水平进出的呢,这样通过的时候打开,门根本不用承重,门关闭的时候由两侧支撑 ...

这是需要装在人家室内的装置,每一寸空间都是钱, 水平进出需要预留同样大的空间出来收门, 在经常要运作的情况下那块空间就没用了, 而且也不易实现和天花板上侧平齐, 在地板上放装置都有安全隐患的,普通人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力臂比较长 ,需要扭矩比较大。算上摩擦,不算安装精度不够带来的阻尼大约在45NM上下。 预选了90NM的 ...

为啥不选择推拉式的。类似电梯门那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需要装在人家室内的装置,每一寸空间都是钱, 水平进出需要预留同样大的空间出来收门, 在经常要运作 ...

平齐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说的两扇门那样的空间。把整个两扇门的空间拿来做你的机构。整体机构做到和地板平齐。两扇门的空间是侧推的结构,整体机构和天花板链接结实,两扇门的空间都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平齐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说的两扇门那样的空间。把整个两扇门的空间拿来做你的机构。整体机构做到和地板平 ...

我想到的是你活动的那扇门再加个上下提升机构来达到平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齐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说的两扇门那样的空间。把整个两扇门的空间拿来做你的机构。整体机构做到和地板平 ...

首先,收门的空间需要预留, 如果要和地板平齐, 意味这你旁边的地板上侧也需要打掉(门是硬板的前期下),本来一米的洞要打两米了。 而且预留的收门空间平时是不能用来做其它事情的,门随时会收过来,也想过卷帘门之类收门不需要多少空间的方案, 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到的是你活动的那扇门再加个上下提升机构来达到平齐

这个也考虑过,第一成本太高, 第二整体运作时间远远大于2秒, 开门速度达不到要求, 第三,整体重量太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门板两侧最后会加上电插销,需要承载一定的重量,150KG,最好还需要带有载重报警功能。

我觉得你的电插销不用都行,底面加死限位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翻就解决了。这样足够安全,死限位上加压力传感器用来监测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的电插销不用都行,底面加死限位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翻就解决了。这样足够安全,死限位上加压力传 ...

意思是全靠减速机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的电插销不用都行,底面加死限位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翻就解决了。这样足够安全,死限位上加压力传 ...

奥,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这样就非常简单了, 但是这里的要求是上下都可以翻转的, 往下翻转也是需要用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全靠减速机自锁?

靠自锁那不可能,死限位,每扇门的下边,焊接在框架上,你的门到死限位就不能再往下翻转了……突然想起来你好像是要上下都能翻 这个要求就怪异了,上下都能翻在这里好像找不出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自锁那不可能,死限位,每扇门的下边,焊接在框架上,你的门到死限位就不能再往下翻转了……突然想起来 ...

物体从上往下穿过时速度大约在0.3m/s  往上翻时间远远不够, 往下翻有一个同时往下的过程。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门打开闭合的频率高吗?如果不高,那做成自动开合的话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看来看去也就剩卷闸门了。。。

网友:
机构绕旋转点,重心偏的还是比较远的,这种的工况用气缸来实现比电机要好一些。

网友:
是黄色的门轴带动灰色的框架做翻转吗?从水平位置启动时的启动扭矩会很大;另外,从竖直位置往下翻转时,加上重力矩会不会加速翻转?速度不好控制。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推拉式的呢,用直线轴承和气缸就很容易呀

网友H:
一定要上下翻么,比如这个封闭的门是往左右两侧收呢。这样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定要上下翻么,比如这个封闭的门是往左右两侧收呢。这样不是更简单

这里只能上下翻转,没有空间收门。

网友I:
打开时的状态有要求吗?一定得是要旋转打开的吗?如果滑动打开的可以吗?如果可以滑动打开的话,考虑一下汽车的天窗结构,关闭的时候可以承载一部分来自上方的负载,空间有限的话还可以考虑一下双开式的。

网友J:
两个门,每个门旋转轴在中间,门板与轴相连,轴上链接齿轮,洞口两侧铺上齿条。门板旋转90度,门轴刚好跑到洞口一边。至于载重可以加阻挡或是限制轴旋转的机构。这样就没有上翻下翻之说了。或者考虑那种折叠式的们,一拉全部叠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门,每个门旋转轴在中间,门板与轴相连,轴上链接齿轮,洞口两侧铺上齿条。门板旋转90度,门轴刚好跑到 ...

旋转90度齿轮只旋转半圈 旋转轴在门的中间  1000/4  到两侧的行程是250  半圈行走250的距离,模数太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旋转90度齿轮只旋转半圈 旋转轴在门的中间  1000/4  到两侧的行程是250  半圈行走250的距离,模数太大了
...

那就转一圈多1/4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转一圈多1/4圈

在完整的一圈以后 翻转过来会和天花板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完整的一圈以后 翻转过来会和天花板干涉。

也是,没细想。折叠门结构不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开时的状态有要求吗?一定得是要旋转打开的吗?如果滑动打开的可以吗?如果可以滑动打开的话,考虑一下汽 ...

汽车天窗式的结构用在此处是最好的, 问题就在于上方不能有装置占空间 就是说门只能朝下左右滑出, 这就很难了 天花板是100 门板是50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转一圈多1/4圈

折叠门也要多占很多空间出来, 而且老板不同意, 他觉得噪音会很大,且容易卡死。

网友:
减速机配齿轮链条传动,光敏电阻定位完美搞定,问题是你这称重加翻转时间啊

网友K:
电机别考虑了。 电机停不准,上下90°保证不了的,想保90°还得加槽轮机构,空间又不允许。 考虑下别的方案把, 比如气缸,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机别考虑了。 电机停不准,上下90°保证不了的,想保90°还得加槽轮机构,空间又不允许。 考虑下别的方案 ...

气缸如何保证上下都能翻转

网友L:
我有好的方案,但是我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好的方案,但是我不告诉你。

你好皮

网友(点评):
我就知道你不信,不信就算了。

网友L:
不就是遮掩这三条缝嘛,是不是

网友L:
说电机不能控制旋转角度的兄弟,怕是不知道有光耦或者行程开关,或者电位器吧,就连小弟这种才识浅薄的人都至少知道有三种办法可以让它规规矩矩的在我想要的任意角度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就是遮掩这三条缝嘛,是不是

对的 ,但是两边的缝隙呢没有那么小, 圆弧不能和天花板相切的,

楼主:
信,肯定信,不妨一说,洗耳恭听。

网友(点评):
说了也没啥好处啊,还是不说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你居然说我皮,让我受到了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说电机不能控制旋转角度的兄弟,怕是不知道有光耦或者行程开关,或者电位器吧,就连小弟这种才识浅薄的人都 ...

他们大概是担心扭矩不够的问题吧, 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谁会愿意用电机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信,肯定信,不妨一说,洗耳恭听。

如果确实可行, 好处肯定少不了

网友:
开个门能有多大的扭矩,气缸的力就一定比减速电机大么?气缸哪来的气源?不还是电机带动气泵。我只知道你开门有速度要求,2秒转90°,那么转速就是r/8s,即480r/min,扭矩X转速=功率。

网友:
气缸也不过是个执行件,力大力小是由气压和缸径决定的

网友:
我不知道说电机扭矩不够,气缸力才够的人,那个道理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L:
中间的缝,可以考虑两个门重叠

网友L:
两边的缝,可以考虑做一个旋转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间的缝,可以考虑两个门重叠

这个有考虑过的 只能减小缝隙,而且难控制, 安装精度肯定也不高的,会导致两扇门翻转的扭矩也有区别,两侧电机不能同步的话这样也不行,中间的缝隙不打算去管它了, 没办法 主要是两侧的。

网友(点评):
只要重叠搭接位置设计好了就没问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有些东西想起来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两边的缝,可以考虑做一个旋转盖板

我现在在考虑的是这样,还没画完 加上导轨 两侧都要能滑动 上轴跟下轴相对运动轨迹不能变化 装上弹簧压板定位。

网友(点评):
跟我说的就是活动板铰链位置不一样嘛

网友L:
开动脑筋想一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动脑筋想一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你这个下面的都可以不要,你仔细想想会干涉吗

网友(点评):
自己模拟转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下面的都可以不要,你仔细想想会干涉吗

不用模拟, 下翻绝对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动脑筋想一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相信的话模拟一下给你看, 这是在留了缝隙以后, 刚开始下转的情况 转轴不是在延伸板的中心兄弟

网友(点评):
没办法跟你解释,好吧,你说怎样就怎样吧,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点评):
你是哪里来的愣头青,多动动你的脑子。这么自负。

网友:
直线轴承应该不可以用于旋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相信的话模拟一下给你看, 这是在留了缝隙以后, 刚开始下转的情况 转轴不是在延伸板的中心兄弟

哪来的愣头青。

网友:
干什么开启时间必须控制在2秒之内?你可以算一下2秒门扇开90°的线速度是多少?扭矩又是多少?然后又从最高速瞬间降到0,刹车载荷会是多少?估计用不了几次门扇就会散了。

网友:
2秒。。有点太快了  感觉   这个冲击就蛮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矩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要是结构问题和两侧缝隙的问题,冥思苦想,没有很好的方案将其封住, 因为它 ...

用搭接结构,就像窗户那样窗框的半边搭在另一扇窗框的半边

网友:
因为厚度的问题,在同时翻转时如果缝留的过小,会有干涉,如果缝留的过大,则不好看并且有安全隐患。
所以,如果厚度是50左右,那么用旋转的话肯定是不能一次动作就到位的。
那么,现在要问的是,楼主对于这个机构是必需要上下翻转吗?
这个上翻和下翻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只是开个孔,好让后面有什么物件从孔中通过进行下一步动作,那么,其他朋友说的平移开孔也是可以的。
如果非要上下翻,那么肯定是要用到这两扇小门来进行辅助后面的动作,可以描述一下吗?
因为在完全不了解各部件的功能的前提下,给不了完美的建议。

网友M:
MH01-1006A Mechanism for converting continuous rotation into 90 deg. oscillat...
http://www.cmiw.cn/thread-386712-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这个挺好玩的
MH01-1005A Mechanism for converting continuous rotation into 90 deg. oscillat...
http://www.cmiw.cn/thread-386711-1-1.html

还有这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M:
MH01-1006A Mechanism for converting continuous rotation into 90 deg. oscillat...
http://www.cmiw.cn ...

如果要用到某种结构,如何检索?

网友:
这个题够难的,好像无解吧?期待有大咖能解决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N:
如果要用到某种结构,如何检索?

关键字检索啊
比如rotation

网友:
见过电动卷帘门吧,用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