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检测带料的传感器

楼主(2020-01-14):
我之所以没有在电气工程栏目里发这个帖子,是因为我觉得广大机械工程师朋友,能理解我的需求。
请坛主不要移动哦~
这是一个通过颗粒包装机生产出来的带料,或者称为卷料。
我的目的是做一个设备,把它剪断,与方便面包装线合并。可能不是方便面,可能这个东西也不是调料包。姑且这样称呼吧。
有人说用色标传感器,那个黑点点就是给色标用的。也许行吧。
但是我在一个展会上看到,别人用的不是色标传感器。而是一对对射的传感器。外形就跟普通的对射传感器一样。料包通过的时候,感应灯会灭,中间停下来时,感应灯会亮。OMRON品牌,但是我咨询了OMRON厂家,说是是订做的。常规产品没有。其他信息就不给了。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定制的传感器是基于什么原理检测的呢?
料包接茬位置半透明?可这个包装透光度也太低了吧。
厚度检测?对射的怎么检测厚度呢?
常规产品有能检测这个的吗?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你看我的意思对吗?我想那个传感器应该是检测光源透过率,比如红外/绿光/红光等,然后对面接收器会在不同材质下有不同透过率,然后信号处理出来。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A:
反射式的传感器,发射和接受都在同一侧面一个角度。但是位置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式的传感器,发射和接受都在同一侧面一个角度。但是位置需要调整

感谢大侠,您说的是测距传感器的一种吗?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有个顾虑,这个带料在输送过程中,可能会来回的摆动,即使有张紧张紧也是被动式的。
带料前进一下暂停一下切断,再前进暂停切断。所以冲击会使带料摆动。
摆动量可能也接近厚度差了吧。
摆动会不会影响这个测距?

网友:
E:\QQ截图20200114164109

网友B:
说个想法,对射光电,检测料包侧面,厚度差异明显的话,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想法,对射光电,检测料包侧面,厚度差异明显的话,也是可以的

另外光纤传感器好像也可以区分颜色吧

网友:
可能是根据透光率变化吧

网友:
如果只是作为技术方面的闲暇交流,怎么天方夜谭都可以。比如,超声波测厚。。。

但,想找出实际设计中需要采用的方案,就尽量跟前道工艺的方案走。

这种高速量产的生产工艺,别琢磨新花样了吧?

我觉得楼主更应该犯愁的是:怎么保证裁切线跟压烫部分的模具边平行。。。

前道工序装东西时,识别的还是没鼓起来时的单张淋膜纸之类的东西上面比较有规律的部分,

而到你这里,有变形量的。。。前道中检测时的直线,到你这里,就变成了浏阳河几十几个弯。。。

网友:
光纤就好了,黑色和灰色反馈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光纤传感器,
楼主可以找基恩士的专业人员来测试下

网友:
我公司有这方面很成熟的设备,

网友:
这种工况优选基恩士的光纤传感器,也可以考虑用SICK。

网友:
黑色的块就是定位用的,色标传感器,神视LX101比较实惠,邦纳,图尔克,SICK都有这样的传感器,浙江货也能满足你这要求。你务必要找U形的那种也很多,我列举的那些牌子就有对应的,欧姆龙在这块没名气。不过这是包装行业的入门知识,这个都不知道这程序是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