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弧齿同步带外表面做出不等距区间

楼主(2020-01-14):
我现在做一款设备,需要在里面的圆弧齿同步带上不等距的印出等距的区间,需要保证运行过程中不起皮,不掉落,且能被颜色传感器识别,但是问了好多卖家,都说可以做同步带,但印不了区间,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网友A:
粘接可以弯曲带颜色的材料

网友B:
红色块是固定长度,间距不等对吧?自己用自喷漆试验一下再说吧
有个疑问,同步带+步进电机是程控标配,固定的动作和距离编程控制即可,再用颜色识别是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接可以弯曲带颜色的材料

之前试过了,用补皮革的油墨试过,但会裂开、掉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块是固定长度,间距不等对吧?自己用自喷漆试验一下再说吧
有个疑问,同步带+步进电机是程控标配,固 ...

自喷施试过了,过了同步带轮的弯曲处就会裂开、脱落。
是用伺服电机,模拟类似追剪的动作。

网友:
很多同步带上都印了字,也不会脱落,问问厂家用的什么油墨。
或者找做美工的,用丝网印刷试试。

网友:
纤维类或胶类粘贴上去,像无伸缩平皮带似的。

网友:
发物流用的红色记号笔涂一下试试

网友:
用颜色的区分的目的是干嘛的?是否考虑用激光打码?然后配备扫码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粘接可以弯曲带颜色的材料

对!粘结色环或者色带比较简单,颜色也可以调整和更换!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运动服上的商标胶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粘结色环或者色带比较简单,颜色也可以调整和更换!

用带颜色的胶带试过,但多次经过同步带轮的弯曲处后就会起皮,传感器检测的就会出问题。

网友E:
可以考虑同步带配套自动喷涂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同步带配套自动喷涂装置。

就一条,量小,而且同步带厂家不给做,并且不保证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你问多少条给做,只要总费用能接受,浪费就浪费吧,毕竟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运动服上的商标胶印

考虑过,但在找胶这块毫无头绪,网上也没看到符合要求的胶。

网友F:
你该找的,不是胶剂,而应该是油墨类。。。

淘宝一下,网印油墨,丝印油墨,移印油墨,然后看见防雨服之类的图片,就差不多了。

网友G:
买一根带红胶的同步带,将不要的位置切掉。

网友H:
哈  非得用颜色区分么   应该是有可以的油墨吧    如果会起皮试试把带轮直径改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该找的,不是胶剂,而应该是油墨类。。。

淘宝一下,网印油墨,丝印油墨,移印油墨,然后看见防雨服之 ...

在网上买了一款修补皮革的膏,应该是油墨,涂上后运行两天就掉完了,不知道是不是同步带外表面的缘故,换了一根本同步带,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  非得用颜色区分么   应该是有可以的油墨吧    如果会起皮试试把带轮直径改大一点

改直径是以后的事,改了直径,相关的配套都要改,有点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根带红胶的同步带,将不要的位置切掉。

这是闭合式的同步带。。。

网友:
同步带上都印着型号尺寸,你问问厂家用的是什么油墨

网友G:
|火焰A发表于 01-17 09:37
这是闭合式的同步带。。。

淘宝搜一下包胶同步带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搜一下包胶同步带你就明白了。

好的,回等年后回来咨询一下相关卖家。

网友:
还没解决吗?用彩色喷墨打印机的墨也能染色的,胶太厚容易剥落,墨能够浸染不会掉

网友:
两个方向的感应器不就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