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加热管管套材质

楼主(2020-01-15):
加热管的管套材质的在选择加热管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之一,加热管作为电加热设备中的重要加热元件,其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材质的选择不同的,若选取的不合适对加热管的损耗比较大的。接下来,本人根据工作经验,为客户说说加热管管套材质该怎样选择。
1、不锈钢加热管
加热管不锈钢材质有许多不同的牌号,比如不锈钢304,不锈钢321,不锈钢316L,不锈钢310S等。常规无碱性的水以及油加热时用不锈钢304即可,有一些酸碱性的液体用不锈钢316L,但是强酸强碱不适合用不锈钢316L,从耐温的角度来看的话,一般工作温度在300度左右的用不锈钢304即可,工作温度在500度左右的建议使用不锈钢321,温度再高就建议使用不锈钢310S。以上纯属个人经验,非准确理论值,仅供参考。
2、钛加热管
钛材质的加热管一般适用于镀铬、酸铜、镀镍、钝化、填充、氧化槽、铬酸阳极化、磷化酸性镀锡等工艺中,所以钛加热管的价格也比较高。
3、铁氟龙加热管
铁氟龙加热管又叫特氟龙加热管,聚四氟乙烯加热管,俗称四氟管。铁氟龙加热管一般适用于强酸强碱等腐蚀性液体中,一般的工艺温度≦105℃,铁氟龙加热管的好处是不粘附、不结垢、表面散热均匀,但价格也很高,由于温度要求低,所以表面负荷在设计的时候不宜过高,所以铁氟龙加热管功率低,成本高,所以采用铁氟龙加热管的客户很少。
4、石英加热管
石英加热管一般适用于防腐蚀性液体,但除了氢氟酸,缺点是极易碎。
根据上面的描述,结合实践中的经验,根据酸碱性的强度由弱到强,我们一般选择材质的顺序是不锈钢304加热管、不锈钢316加热管、铁氟龙加热管、钛加热管。价格也是依次变高。加热管的管套材质的选取会影响了加热管的不同环境下的性能,电加热元件相对于其他金属加热类型更优胜。在选择过程中客户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加热元件。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铜管做为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铜管做为加热??

我们公司做过铜加热板,铜管加热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铜管做为加热??

热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