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W toolbox 未进行配置的问题failed to create Toolboxlibrary object

楼主(2020-01-15):
SolidWorks自带的一个标准件插件就是TOOLBOX,我toolbox调不出零件库,一直未配置,
出现
我找了网上教程,照着操作,发现也没有用处,求助!而且控制面板里那个更新KB 3072630我也没找到

方法一:
-在控制面板卸载windows update KB 3072630
一,关闭所有SOLIDWORKS的进程 (任务管理器里没有sldworks.exe在运行)
二,按windows+r 然后输入cmd 然后确认 (进去dos的过程)
三,输入自己软件安装的盘符,如我的在D盘,输入“d:”。
四,输入cd (中间空格)+软件的安转路径,进入solidworks在自己电脑里面的安装目录如:“cd D:\ruanjian3\solidworks2013\solidworks\” 然后按回车
4输入“sldworks.exe /regserver”按回车,修复完毕(实质是一个手动给toolbox在注册表中注册的过程)

网友A:
先在SW图标(或者toolbox 设置图标)按住shift,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如果行就是权限问题,SOLIDWORKS Data文件夹(toolbox的安装目录),右键-属性-安全里,在权限里加上你当前账号的完全控制权限(要选上替换所有子文件夹及文件)
省事的做法就是卸载掉toolbox(SW添加删除程序里),然后再删除原来的toolbox文件夹,之后重装toolbox
如果还不行可以试试卸载SW,删除SW的所有目录,windows开始菜单-搜索程序和文件-搜索“UserAccountControlSettings.exe”,运行(可能需要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用户帐户控制设置”,然后设置成“从不通知”,再安装SW,安装完以后可以再把“用户帐户控制设置”打开改回原来的,默认是“仅在程序尝试对我的计算机进行更改时通知我”,不过推荐改成“仅当程序尝试更改计算机时通知我(不降低桌面亮度)”,使用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SW图标(或者toolbox 设置图标)按住shift,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如果行就是权限问题,SOLIDWOR ...

好的谢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