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铸铁和铸铝材质的发动机缸体,铣床刀具,主轴转速和进给量如何选择?

楼主(2020-01-15):
如题,小弟新接一个项目,要做一台非标铣床,目的是铣掉发动机缸体上雕刻的编号,缸体材料有铸铁和铸铝,铣完之后表面粗糙度要不低于6.3(尽量3.2)。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分别铣铸铁和铸铝缸体字号时,主轴对应的转速、进给量和刀具类型(端铣刀)如何选择最好?
PS:目前选中一种搪铣动力头,转速8000/12000两种,跳动0.003mm以内,动力1HP以内。

网友:
一般硬质合金刀具铸铁加工线速度要80以上,高速钢的30-50;
刀具是¢12白钢四刃平铣刀;转速可以开到2000--2500;切削深度为3毫米;进给F可以达到600--1000;
常见的普通铸铁是灰铸铁、球墨铸铁和奥氏体铸铁,灰铸铁的加工性能较好,如采用氧化铝涂层的硬质合金铣刀,大都能胜任灰铸铁的切削。